os max sx 61 大油门熄火

楼主(2011-07-22):
我也的型号是os max  sx 61

很好启动,启动器带1-2秒就可以着车。

油门加到40%左右就自动熄火

怠速很正常  大风门就熄火 不知道为什么。

是不是老化了。

请高手指点。。谢了

网友:
就是老化了。

楼主:
油门加到40%左右的时候就觉得是油跟不上的感觉 自己就灭车了  不知道是不是油针回路的问题。(论坛里朋友指教的) 晚上回去清洗一下油路  看看能不能解决  然后回来报告一下。

楼主:
清洗了化油器 中速油针 高速油针回路都通畅  早上没有发动起来,启动机带不动发动机 后来发现,修的时候进了燃油了 这个油再加速管和气缸之间没有排出 气缸压缩的是油 不是油气 没有空气 无法燃烧。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后来清除了燃油 可以发动了  下班再去试试 油门到40%看还熄火不。

楼主:
今天下午下班又发动了看看  点火器不拿下来 高速没有问题  点火器拿下来 4秒内 推大油门 没有问题 。油门从0%--100% 发动机出力正常 。火头是不是有问题啊 火头温度过低会不会啊。晚上回家检查一下火头,回来继续报告!

楼主:
taobao 上顶了一个A3热型火头 换上看看(原来的是os 8#火头) 还订了一个点火增强器 不信搞不定它。

网友:
我的os50也出现过这种问题,换了油之后正常了

楼主:
开始用的15% 的   后来换了20% 的 还是一样问题  解决不了  这次换个热火头看看能不能解决    谢谢楼上的回复了

网友:
這個天氣用熱頭太熱了.
檢查化油器氣密.或者油針稍微收一些.可能富油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将。 化油器的气密性很好 检查过了 一点问题都没有 而且也清洗过了 回路都通畅,中速油针回路也很好  用热火头的温度问题我倒是不太明白 ,不都是点火么  一次压缩点火一次 热火头会引起发动机温度过高么 ?这个等到货了装上   我测量一下8号火头   和 热火头的温度有什么不同  回来报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taobao 上顶了一个A3热型火头 换上看看(原来的是os 8#火头) 还订了一个点火增强器 不信搞不定它。
累计烧了40--60升油了,就甭费劲了,OS3A不适合61发动机的!8#是适合的。
老化了只有换缸桶活塞!是不是老化用手拨一下浆,看一下压缩是不是小了就行了,特别是热车状态。

楼主:
楼上大将先谢过 。40升油绝对么有烧过那么多,压缩你说的小了 是不是就是压缩没力  很容易拨动 ,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  我感觉我的这个还行哦,压缩还是很有力道的 哈哈哈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大将先谢过 。40升油绝对么有烧过那么多,压缩你说的小了 是不是就是压缩没力  很容易拨动 ,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  我感觉我的这个还行哦,压缩还是很有力道的 哈哈哈啊

那就是没调好了!按下步骤调!
先确定油箱的最高油平面略低于化油器。
一、启动发动机,开大风门,关小主油针,如转速上升就拿下火电,开全风门,继续关小主油针到最高速立即拧回20--30度,使转速略有下降。(高速油针就算调好了,就不要动了)
二、关小风门到最低稳定转速,看花油器进气口有无跳动的燃油滴,有,就关小些付油针直到油滴刚好消失。(付油针就算调好了就不要动了)
以上的基本调整已能正常运转,如不满意可在上述的基础上细调。,

楼主:
先谢过  。这2点我要消化消化 一时反应不过来还  晚上回家继续消化。啊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