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为什么电直总是高KV电机配大减速 ...
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为什么电直总是高KV电机配大减速比而非低KV配小减速齿比

楼主(2011-07-22):
一直以来的一个疑问,希望通过大家的探讨可以解决

网友:
要的是转速,来提高速度,动作暴力,而且,转速越高,陀螺效应越明显,更稳定

网友A:
主要是怕低KV电机本身的扭力和功率都有限,一般带不动小转速比的齿轮(如14T、15T齿轮)。如果勉强去带,容易因负载太高导致电流剧增,发热严重,效率明显下降。
当然,如果低KV电机的额定功率本身就很大,扭力强劲,能足以驱动14T、15T齿轮和旋翼头,那就没问题了,完全可以获得高KV电机同样的效果。

网友B:
根据你的电池节数来选择,S数高,电机KV就要低,S数少,电机KV就要高,同时对电池C数有一定要求
理论上说高电压低KV扭力大,省电,寿命长,但是电池略重
要暴力,自然要提高KV数,代价就是马达发热,寿命短

网友C:
根据电池节数来选择

网友D:
主要看扭力吧,扭力到位,直驱都行

网友E:
国外有些玩家用4000KV以上配减速组来飞滑翔机一个道理 扭力啊扭力

网友F:
一二楼回复的很详细了

网友G:
不绝对,450Q就是用2千多KV的,皮带驱动,飞起来声音很好听,不过上6S可能就比较麻烦,电机难找

网友H:
就像你开车用1档爬上坡一个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G:
450Q貌似是减速比比较小的

网友I:
相同型号的电机,KV值越大,绕线圈数越少,线径越粗,内阻越小。相同电压下,KV值越高越出功率越大~

网友J:
同意楼上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