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丢器小白鼠,遇到问题求教

楼主(2011-07-22):
FPV好长时间了,担心飞丢,买了SKY黄金甲套装和跟踪天线,飞机身价增加后更不敢大意了,从不敢超视距飞行,要买个跟踪器壮胆。百来两百元的都是依靠基站定位,发回中文大致地标的,精度误差在二百到二千米之间。又网上搜索一番,前几天找到一种靠GPS定位能发回经纬度信息的跟踪器,两百多点价位,不到40克,只要打一下跟踪器上GSM卡的号码,就会收到返回GPS信息,说明书上说只有5米误差,昨天到手后测试,大多定位精度基本准,在地图上看不出有误差,但有一次误差几十米,不知是不是跟卫星信号强弱有关;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它的位置数据格式跟汽车导航仪不同,比如有一次测试的数据如下:
汽车导航仪:24.202297  110.519810
跟  踪  器:24 12.1313 110 31.872
两种仪器测出的数据输入谷歌地图,基本显示同一位置,也就是说谷歌地图可以自动识别这两种格式的数据,但我在野外没谷歌地图可用,即使有,在不熟悉的环境下也不一定能确定实际的位置,只能边走动边观察汽车导航仪的数据变化,由于汽车导航仪的位置数据格式与跟踪器不同,不能用来参考,导至无法使用。
    有没有高人能把跟踪器的数据换算成汽车导航仪相同的格式数据呀?

网友:
搞个有平台的,直接在地图上可以看到位置

网友A:
把跟踪器发回的数据后面的数字除以60就是导航仪的小数点后面的数字
比如你上边的24 12.1313  = 24+ 12.1313/60 = 24.202188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跟踪器发回的数据后面的数字除以60就是导航仪的小数点后面的数字
比如你上边的24 12.1313  = 24+ 12.1313/60 = 24.20218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跟踪器发回的数据后面的数字除以60就是导航仪的小数点后面的数字
比如你上边的24 12.1313  = 24+ 12.1313/60 = 24.202188

太好啦!!!真的遇到高人了  ,太谢谢啦,不然正打算退货呢!
      有了这利器,可以放心展翅高飞了.不过还有一个要解决的问题:说明书上说防丢器要正面朝上才能收到卫星信号,才能正常工作,还没测试过在多大倾角下才失效,不然飞机掉下来后不一定是正面朝上的,翻过来就不起作用了,最好做个两轴的“重力定向”机构,不管飞机怎么翻,总能保持正面朝上。
    更正一下,一楼的跟踪器数据我打错了,应为:24 12.1474N  110 31.1977E ,

网友:
麻烦楼主给个跟踪器的淘宝链接

楼主:
关键字“回复经纬度”,自已找。

网友:
这些gps功能应该都有吧

我的防丢器可以联网不间断更新坐标发布到网上,从电脑里可以在地图上看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