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制作:为PCB宝宝摇呀摇,摇到外婆桥

楼主(2011-07-22):
大家都知道,化学腐蚀PCB版最好要用流动的药水来腐蚀,以前总是用手工摇动,费时还麻烦。

       近来得一空闲,用0.8mm的不锈钢板和一个小小的减速电机,以及自制的点焊机焊接制作一个小小摇床,东东虽然简单,但是使用效果还行,根据能用就是硬道理的原则,觉得值得广而告知,故上坛和坛友交流、切磋。

       制作这玩意儿很简单,我就不多啰嗦了。有兴趣的坛友就看下面的视频和照片吧。

       有关制作PCB的小改小闹,下一贴预告《用C2051制作单相同步电机变频调速,改过塑机为PCB热转印机》

       好了上图现丑,欢迎拍砖。

楼主:
结束,没了,欢迎拍砖,谢谢。

网友:
做的很好

网友:
底座四周如果采用表面拉丝,效果回更好。
只是建议

网友:
动手能力强所带来的好处。

网友:
 真的确实好!赞一个!

网友A:
顶楼主,放bb上去摇摇也可以吧?哈哈,请教下楼主,我的塑封机,不知怎么搞的那个恒温灯开机就亮(本应该是加热到指定温度才亮的),现在变得机器都不会加热了,能说说估计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吗?

网友:
想到了就做出来.就是强大.

网友:
想到就做到

网友:
有点意思  看久了 有点晕

网友B:
上将讲师:
是不是还要恒温??

用的腐蚀液是??

网友:
做的很好 ,我一直用饭盒,旧风扇去几片叶当振动泵腐蚀 PCB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楼主,放bb上去摇摇也可以吧?哈哈,请教下楼主,我的塑封机,不知怎么搞的那个恒温灯开机就亮(本应该是加热到指定温度才亮的),现在变得机器都不会加热了,能说说估计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吗?

机器有了问题不是看了你的图就知道原因的,要是这样都成那不成了算命先生了,这要检查后才能知道的。这样吧,给你个大体上的功能框图,你自己检查。指示灯会亮应该供电和稳压78L12没问题,测量BC557坏了没,再从贴在热辊上的感温头、集成块HA1774查,总之先易后难。电路很简单不难的,还有那几个微调电阻最好不要去动它,调乱了恢复麻烦,愿上帝保佑你。

看图,如果有错还请多包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还要恒温??

用的腐蚀液是??

三氯化铁,室温就成,如果加温腐蚀会快很多。

网友:
顶楼主。
学习。
去制版厂看过,板子是夹在一个转动的架子上,像水车一样在液体里-----走过-----出来。。。
反反复复

网友C:
个人认为楼主的“摇床”摇的速度快了点了,表面的水波跑得快,但底下的水却不怎么动。建议再降低一两倍的速度,令底下的水充分流动,才达到最佳的效果。

网友D:
想的做的真的很不错!
为什么要做成摇床型的呢?...如果做成个搅拌器型的(搅动水流)可不可已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楼主的“摇床”摇的速度快了点了,表面的水波跑得快,但底下的水却不怎么动。建议再降低一两倍的速度,令底下的水充分流动,才达到最佳的效果。

基本上药水的深度也就6-7mm,不到10mm,所以那跑来跑去的水波基本不存在水面和水底的问题。不过,放慢速度简单,小直流电机只要降低电压,速度立马降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的做的真的很不错!
为什么要做成摇床型的呢?...如果做成个搅拌器型的(搅动水流)可不可已呢

一切都是Money的问题,要知道那三氯化铁500克可是要十几元,这样的摇床使用的药水量可以比较少,也就6-7mm的深度,而且塑料水盘的大小可以选用比较接近PCB的大小,不会浪费钱,再有DIY也就一片两片的,搞一个水桶的药水来搅拌,不现实吧,还有一句名言,省钱也是硬道理呀。

网友A:
回复 楼主:

老大,我想知道是那些元器件控制恒温灯亮灭的啊?是那个单运放比较器吗?我直接在板上测,继电器前面那个二极管好像是坏的,两边测都是通路,不知和这个有没有关系?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切都是Money的问题,要知道那三氯化铁500克可是要十几元,这样的摇床使用的药水量可以比较少,也就6-7mm的深度,而且塑料水盘的大小可以选用比较接近PCB的大小,不会浪费钱,再有DIY也就一片两片的,搞一个水桶的 ...

明白楼主意思!......我把我的意思画了个图(用WIN自带的画笔画的,凑合看吧.....西西!),这样行不?
我这个噪音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明白楼主意思!......我把我的意思画了个图(用WIN自带的画笔画的,凑合看吧.....西西!),这样行不?

我也一直在想用这种方法,但还没有动手,只是买回了一个塑料箱和热水壶水泵。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切都是Money的问题,要知道那三氯化铁500克可是要十几元,这样的摇床使用的药水量可以比较少,也就6-7mm的深度,而且塑料水盘的大小可以选用比较接近PCB的大小,不会浪费钱,再有DIY也就一片两片的,搞一个水桶的 ...

老大的言下之意是不是说你的三氯化铁溶液使用是一次性的,用完就扔?要知道三氯化铁是可以重复使用的,而且还可以翻新,只是花点功夫费点电而已。

网友:
请楼上细说一下三氯化铁的翻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我想知道是那些元器件控制恒温灯亮灭的啊?是那个单运放比较器吗?我直接在板上测,继电器前面那个二极管好像是坏的,两边测都是通路,不知和这个有没有关系?

那个二极管是并联在继电器线圈两端的,一般不会坏,但可以拆下来测量,继电器是控制加热管通断的。工作顺序:感温头-〉三极管-〉比较器->继电器-〉加热管。你要是不大懂电子电路,还是请人修理,以免瞎折腾后故障扩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白楼主意思!......我把我的意思画了个图(用WIN自带的画笔画的,凑合看吧.....西西!),这样行不?
我这个噪音小!

其实能把药水流动了都行的,但好像你把问题复杂化了,其实DIY小东东,不是设计产品,那是见到啥零件能凑合用抓来就用,结构越简单越好,你图上那小小的长筒形的浆叶平时去哪搞呀。就DIY而言,简单、省钱、能用就成,所以玩玩的事我从不刻意追求什么精度呀。。。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的言下之意是不是说你的三氯化铁溶液使用是一次性的,用完就扔?要知道三氯化铁是可以重复使用的,而且还可以翻新,只是花点功夫费点电而已。

三氯化铁不是一次性使用,使用后收集倒瓶下次还可用,一直到药水发黑了腐蚀不动了才倒掉,省钱、省钱、再省钱。你说的药水翻新把铜析出,以前试过但效果不是很好,你能否介绍一下你翻新的经验?

网友:
回复 楼主:

淘宝上买这个电路板是20元一个,再怎么折腾也就是20元的事,通过这样自己学习一点知识什么都值了。谢谢老大的指点。

网友E:
建议弹簧去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弹簧去掉吧,

那个弹簧还是特意加上去的,由于只是玩玩,在制作中没有刻意要求它的加工精度,全部的铰接、连杆等处只是用3mm的钻头钻孔,用螺丝当轴销,公差至少十几丝,不像有公差要求的又是车轴又是铰孔的,为了减小连接处的噪音和撞击声,因此加上一条比较软的弹簧,上了点预拉力,这样噪声就小了很多,还是留着的好点。

网友(2013-04-14):
间中蚀pcb. 所用的办法和这个摇床, 原理一样, 但工具不同.

三氯化铁, 放在一个大约三吋x五吋的塑料自封袋, 又称骨袋.
放入pcb. 再注入适量的温水或热水.

挤出袋中大部份的空气. 然后把袋口封了. 封好的骨袋大致上不漏水.
有可能漏小小, 但不重要.

我没有摇床, 骨袋平放在报纸上, 左右摇, 有点像摇床.
以我经验, 水温70度左右最合适.

pcb上的铜, 很快会蚀去.

蚀好的pcb, 溶液应该是绿色的. 如果带黄色, 就是三氯化铁未用完.
下一次放三氯化铁时份量可以减少. 如果三氯化铁份量不足, pcb是不
能蚀去所有露出的铜, 就要加一些入溶液中.

骨袋取出pcb后, 放入厠纸或报纸. 再放入报纸包好, 作固体废物拋弃.

网友:
哈哈哈 我也曾经想做一个,但没工具没手艺。 不过小声的告诉楼主:用气泵往里吹气腐蚀pcb 效果更好

网友:
做的真不错,挺漂亮的

网友:
这个噪音宝宝怎么睡呢?

网友:
FeCl3,强腐蚀液呀,你这么多金属构件,能行么。
这玩意,恨不得全用玻璃陶瓷,
你那还在电动机,还精密摇床,能精密几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