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8 or 2801por

楼主(2011-07-22):
还是老生常谈问题,........新手买控...........
之前用过一个2XX元富斯FS-CT6B,2.4G的,现在想换控,为买控潜水了几天TB 5iMX  MX3G翻了个遍(没办法,没米),看中了二款900元以下的, 天地飞8 or 2801por....

下面发表一下潜水心得
(不知道以下理解有没有误 欢迎拍砖)
天地飞8 : PPM/PCM
2801por:  PCM
天地飞8可以上2.4G的高频头  也可以换72MHz 、75MHz......等等高频头,如果上FPV的话用2.4G是不太可行的,你懂的
2801por的做工\稳定性\坛子里对其的评价相对天地飞8好一点,如果上FPV的话是不太可行的!你懂的,大家可能会说要玩FPV也不在乎再换一个控,我是想差不多就行了,不想总是去换控,看我选900以下的控就明白,
回到正题......话说如果选天地飞8和话,加一对72M的PPM高频头和接收机要500~600百吧!

纠结中...........

网友:
800多的天8 就是PPM的 你还加高频头干嘛呢

网友:
天8把,我怎么看华科尔都是华而不实的

网友:
个人长期用过2801和 天地飞6   短期用过天地飞7 天地飞8没有用过
所以我这里就谈一下华科尔和天地飞6和7的差别

天地飞6感觉就是初学者用的控 功能简单 手感完全硬塑料
天地飞7入门基本控 功能比较多了玩直升机和固定翼飞机 要求不高的都没有问题 但是手感只能说比天6好那么一点点 塑料感明显 特别是通道摇杆感觉不顺滑 优点是中文操作 缺点就是没有背光 新手很容易上手
2801 功能强大 有背光 手感我觉得是比我用过的天地飞6和7都要好 当然塑料感也是明显的 跟天地飞8比缺点就是不能换高频头了

上面说的就是个人感受,希望能帮到LZ~~~ 用天地飞的朋友不要生气哈~~~~

网友:
玩直机,推荐2801pro

固定翼,一般的玩都行,飞远的,推荐72M的控

网友:
小道消息:田地肥的软件工程师已经离开田地肥了,新产品就有点麻烦喔,出问题都没法改进.......,就看谁的运气好了........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慢慢来吧

网友:
外观首选华科尔,华科尔支持的斜盘少,貌似不是完全点阵的,有数字,但是我觉得T8挺不错的,除了外观,可以支持多种斜盘,点阵显示,可以显示各种曲线(油门、螺距……),T8的开关不是很好看,但是手感较硬,如果松螺丝会软绵绵的,不过最重要的是可以换高频头,可以兼容别的接收,可以换FUTABA的高频头

楼主:
多谢各位热心帮助,纠结半天最后还是选了天7还是因为价格问题吧,    2801pro接收机太贵控电也太贵240米,因为是新手,把把JJ飞丢了,买个接收机得花300大洋  天8  800多的是72M的,2.4G双接收的要1080所以都放弃了,上天7

网友:
楼主真对接收机的价钱非常在意的话,不妨考虑买DX6i或者收二手DSX7 DSM2版,国产山寨接收机最便宜的只要22块……

网友:
LS的,买山寨接收,那还不如直接买最便宜的控全套,更便宜

网友:
天8不错,唯一缺点,显示屏小了点,点阵显示,支持外接高频头,兼容FUTABA,都是很好的买点;
天7出来后,毫不犹豫的选择天7了!优点你拿到手就知道了

楼主:
天7是天8后面出来的吗?我的天7已经到货了,把玩了一天,V1不知道干什么用,说明书里好像没有,感觉K4第七通道没多大用处,说明书上说是教练功能,好像这功能用处不大,本人愚见

网友:
2801的接收为啥要200文呢?x宝上才100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