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k陀螺仪问题

楼主(2011-07-22):
飞机向左倾斜,反而右边的电机转的更快了~~~~

请问下 这种情况是不是kk板陀螺仪反向了???

kk板如何调整陀螺仪方向?或者使kk板恢复默认值呢?

网友:
 是对的呀

网友:
本来就是这样

楼主:
恩  原来不小心
把  前面两个插头插反了
囧~~~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原来不小心
把  前面两个插头插反了
囧~~~
我刚想同你说插反了,看来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