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电池还有救吗?

楼主(2011-07-22):
如图,有点鼓包,可能是过放了,3S里面有一组电压为0,另外2组正常充放电。难道只能当2s用了吗?

楼主:
记得看有的说,试用万能充修复,具体怎么操作呢?没检索到相关的操作步骤。

网友:
估计坏了

网友:
电压为0的那一片坏了,没法修的,当2S用吧。

网友A:
就算你用NIMH充电模式把那个0V的救活也是白救的。。内阻以变得超大。。自放电超级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算你用NIMH充电模式把那个0V的救活也是白救的。。内阻以变得超大。。自放电超级严重。。。

Lea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