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长沙老易模型 12小时装小松船!!

楼主(2011-07-22):
长沙老易模型 QQ群 52654733 小松船机 中午到的船壳 拿到手就开始安装 12小时完成 呵呵 ! 等配件齐全就等了半个月!哎! 明天下水!

楼主:
欢迎光临指导!!!

网友A:
胶水都还没干

网友B:
请问你用得铜桨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C:
很漂亮
提个建议
那个红色的大号避震胶,会导致发动机的重心抬高,如果换黑色直径小的,可以将发动机重心降低5毫米

楼主:
恩 我试试 谢谢提醒

网友D:
我在淘宝上订了一条艇~~~还要等7天才能到货~~~~配置如下:(先晒晒配置,各位老模友看看这配置的艇可以跑多少)
新款涂装 利剑26CC汽油船/仿小松引擎------130CM长-----国产玻璃钢船体。
6.35MM轴系配478硬金属桨.
*铝合金CNC吸水方向舵,
*铝合金CNC大压水板,
*铝合金CNC大水刀,
卖家说可以到60~~70左右~~~~~~~~~~担心跑不到!
老模友给点意见啊!!!谢谢~~

楼主:
60勉强能到!那还要你调试好!你是在创意定的吧!换个3叶浆能快点!

网友E:
利剑不错的,,就是原厂的发动机架,手拉器,设备盒不知道有没有换新款,不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