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内进了胶水,求助各位大哥

楼主(2011-07-22):
小弟新人,刚用泡沫切的机身和机翼上挖了洞,然后倒入乳白胶,再把辉胜九克舵机按进去,想以此固定舵机
结果两天之后舵机通电试验,发现四个舵机都严重抖舵

现在已经拆开一个,证实乳白胶由排线口进入了舵机,附着在电板和齿轮上

本人新入魔,家底很薄啊,这四个舵机伤不起啊,另外三个舵机还是机身上,求教补救方法

有方法救回的前辈可各种方式联系我,QQ:471719743

也可站内信箱,在线等三个小时,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可怜的新人...用开水汗煮煮看...电机不要煮.我说的是齿.

楼主:
有没有其他大哥有办法啊,小弟一心急,说不定就真把这几个舵机投水里去了

网友:
齿轮的胶应该好脱吧,等干了一拿应该就能拿掉,齿轮上面都有那些润滑油的,怕的是电机里面进胶了,还有电路板上的胶如果有没有干又通电了会不会短路烧东西。

网友:
电路板进胶关系倒不大。没听说过白乳胶是导体。  齿轮也简单 温水泡泡就行了。没必要拿开水煮。开水煮了之后齿轮老化严重。  白乳胶最大的好处就是碰了水就开。

楼主:
舵机拆下来了,补图

网友:
这个进不了多少胶,再检查一下别的设备

楼主:
已经投水里泡了

外面的胶水都快干了,不敢等啊

网友:
别把电路板和马达也仍进水里了。 马达劣质货 可不是不生锈的家伙。

网友:
泡完齿轮 手搓几下就把胶水搓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