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6通控 + MK1.3 微调

楼主(2011-07-22):
新手飛MK,求教求教

接了PPM编码器,MKUSB在上位机软件可以看到四个通道都有反应 但有一个通道不能置中(50%)就算控的微調已經推到盡,軟件顯示也多出10-20%

想起飞时,整架机侧到一边了

求救求救(重刷固件也是一樣)

順便一問,淘寶買的MK山寨飛控能兼容最新固件嗎?

楼主:
最后结论:发射机坏了
刚才整套无线电换掉,用72MHz的!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结论:发射机坏了
刚才整套无线电换掉,用72MHz的!一切正常
 mk有得折腾

网友:
没用过Mk

网友(2012-02-13):
MK确实用的人比较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