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伺服驱动器与数控系统的接线问题

楼主(2011-07-22):
下面是各信号口,请大家指点下,关键是报警信号怎么接,本人是菜鸟
http://www.dadicnc.com/index.asp?ID=66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me/桌面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me/桌面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me/桌面

伺服驱动器是安川伺服SGDL,图片怎么发啊?
谁能给个电路图,小弟在此不胜感激

网友:
我最近正在偸学伺服的知识,搭车学习。

网友:
13脚有外部电源加入时,34脚驱动器正常时高或低电平,报警时反之。

网友A:
报警信号怎么接我会,但是报警端输出了报警信号该怎么处理这个信号?那得看系统怎么处理了吧?比如自动暂停,反正魏宏卡没有报警信号输入端子,它才不管你出什么状况

网友:
没有的话接到限位不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警信号怎么接我会,但是报警端输出了报警信号该怎么处理这个信号?那得看系统怎么处理了吧?比如自动暂停,反正魏宏卡没有报警信号输入端子,它才不管你出什么状况

我只需要知道怎样接报警信号就行了,是不是系统侧电机信号口15号脚24V接驱动13号针脚,然后系统侧电机信号口5号脚接驱动34号脚,9号脚接驱动35号脚,我开始有这样接过,但是系统一打开就显示报警了,驱动器上也没有报警,手动操作电机正常,把24V那条线 断开了还是一样,貌似5号脚只要和34号脚接上系统就会显示报警
至于怎么处理,     报警后系统上会显示驱动报警的,然后系统会自动停止了

楼主:
怎么没人帮下忙啊,只要告诉我电机信号口的针脚分别对应驱动器上哪些针脚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