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高速航行特别圆周航线波浪很厉害,怎么修正

楼主(2011-07-22):
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着,一直调不好,有人说降低感度,可是降低感度副翼和升降动作很慢,差点害我炸了,不知道是不是震动的原因,各位大哥帮帮忙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问你老公去

楼主:
俺老公去卖石油了

网友:
哦,是花魁大婶!卖油郎会教你的

网友:
我的解决办法是:

我的解决办法是:
1.增加主旋翼转速
2. 增加机头重量
现在好多了。

网友:
我的都有点,LS的方法可行

网友A:
应该还需要多练模拟器,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需要多练模拟器,才是王道!

 我说航线不好做,并不代表我是悬停航线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