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周末试飞95元的F4U,爽飞回来,果然好飞!不知怎么上视频

楼主(2011-07-22):
刚做好的F4U,喷涂起来还是挺容易的,原厂设计电机下拉比较严重,不知道拉力线对不对。我也不想改了,明天试飞完再看吧。但愿能试飞成功。

文件名: 00304.MTS
描述: 00304.MTS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1274ad63-bd13-11e0-bdb0-0015c55db73d/

文件名: 00315.MTS
描述: 00315.MTS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12c4ac19-bd13-11e0-9a43-0015c55db73d/

文件名: 00321.MTS
描述: 00321.MTS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1306731e-bd13-11e0-956c-0015c55db73d/
怎么发视频呀,发不上来呀!!!!!!!

网友:
这个东西不太好飞噢,但愿你能爽飞。

网友:
超好飞,不用改!

网友:
明天飞完上报告
后天我的f4u试飞

网友:
这涂装,上天能看见?

另外:LZ看来是高手啊~~~电机伸出去那么长~~~

网友:
机翼要加强啊 ,不然一摔就成3节了。 95元的我 飞了3种了 只要机头 都加100多g的 石头 肯定好飞的要死 。零式 我加了140g的石头

网友:
楼上大侠你厉害,哈哈,和我以前差不多,地上捡了一块,用橡皮筋邦在机头

网友:
用什么喷涂的,会掉不,

网友:
留名...朋友正要入此机....我飞过零战,这些二战机都要加配重在机头啊

网友:
LZ说不定是对的,这么长的马达座,来平衡机身,说不定可以不加配重

网友:
这机机我有一架,正在服役。建议楼主不要用那根木条装电机,一碰就断。我用2200的电池放到头,重心刚好,很好飞的一款飞机。
起落架之间我用了一根细铁丝拉着,那机翼感觉很软,怕断啊!!!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还没有装起来呢!发个视频看看!

楼主:
95元F4U爽飞回来,果然好飞

爽飞回来,果然如有些朋友所说,非常好飞!电机安装位置比较合适,用1800的电池还有些头沉,升降舵调的非常小。真的好飞。就是没有照相,怕万一摔的太惨。下周再飞一定照相

网友:
应该上视频

楼主:
遗憾呀,就是没有拍片子。不过真的是好飞。主要是升降舵调的舵量特小,不然飞起来会忽悠忽悠的。估计因为设计时下拉角比较大,所以虽然重心调的是机翼三分之一的位置但飞起来还是会低头,不过总比抬头强。

网友:
固定电机的木杆长了!裁短点应该不会低头

网友:
等视频 别忘记留个链接,贴的flash地址我看不起来的

网友:
是么楼主喷什么漆,我正考虑是TW还是这个白机

楼主:
我就是在路边的五金店买的漆,就说要自喷漆就行了,8元一罐,两罐就够喷一架飞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