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做船就遇到问题了

楼主(2011-07-22):
两根龙骨之间是不是太窄了??10CM,这样行吗?以后装舵机电池装的下吗??
我用的这个图纸,貌似有不少错误的地方
光板子500g,是不是重了??

新建 BMP

楼主:
求助啊求助啊,被迫停工了

网友:
照图纸做就行了!
到做好船底部分时,把内部的一部分骨架拿出来,腾出内部空间来就是了!!

楼主:
是利用骨架做船,船体成形把骨架去掉吗???那样强度够不够呀?

网友:
我就是利用这张图纸把木船改形成这样的了,还做了防反翻仓,跟现在的MONO1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利用骨架做船,船体成形把骨架去掉吗???那样强度够不够呀?

是的,我内部加了树脂+玻璃布,强度没问题的!

楼主:
哦???豁然开朗,我用的是1mm的玻纤板哦,也没问题吗??
那动力方面呢?想用3SLIPO 又想搞点4S A123 玩玩
船全长68CM,不算舵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豁然开朗,我用的是1mm的玻纤板哦,也没问题吗??
那动力方面呢?想用3SLIPO 又想搞点4S A123 玩玩
船全长68CM,不算舵系

1MM的玻板可能会重了一点,但船体比较坚固,0.5MM的最合用!
68CM的船要用540级的无刷电机才有点速度哦!!

楼主:
防反舱怎么做的???配置能给个具体点的吗??

网友:
你可以搜索一下旧贴吧,有很多的,
先给你一个人家以前的网址看看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hlight=&page=1

楼主:
谢谢,跟我的图一样,哈哈
额。刚看完,他有点像造坦克,不像造船,太重了
吸取经验!!嘿嘿,龙骨按他的改挪一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