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 疼 的 顶 丝...

楼主(2011-07-22):
费了半天的劲。。。有木有同样的经历?还好主轴可以继续用。。

网友:
是你的螺丝刀不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顶丝里面已经圆了,没办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之前有嫌疑时就及时换掉!

网友:
我把1.5的拧成2.0的,后来只能把限位环分尸了

网友C:
用AB 胶滴一滴在顶丝的孔里然后 插一个比较接近的扳手 等干了之后拧一下 或许能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AB 胶滴一滴在顶丝的孔里然后 插一个比较接近的扳手 等干了之后拧一下 或许能下来

502比较快

网友:
换个主轴不得了 这么费劲

网友:
是啊,这玩意儿换一根不就行了吗,用得着费这么大劲吗

网友:
如果用电动工具去弄,就不用那么费劲,如果用手动的就汗了,我还是全换新好了!

网友:
买把好螺丝刀

网友:
以后用长点的顶丝,万一拧滑了可以以用电钻的夹头夹住,拧出来

网友:
上胶上的太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