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度疑惑中

楼主(2011-07-23):
请问一般练模拟器需练多少小时才能大概练成对尾悬停呢?已经买入FUTABA 6J 与多合一模拟器,现在玩G5发觉450级别直机和4通道的玩具差别有这么大.........晕!练了两三天却没发觉自己有什么进步,经常救不回飞机(飞回平稳状态)莫非要天生飞行员的脑袋和手才行?还有什么秘诀吗?还望赐教!

网友A:
450操作和4通玩具当然不同了~G5的直升机出名很飘的高手都觉得难玩新手更加难了。。。高手们都说凤凰比较真实 我是练XTR入门的,很稳的一个模拟器2小时可以对尾,上真机手感有点不同~悬停有难度。不过起码可以控制在小范围内不会炸机了 现在玩到真机3面悬停了对头还是飘= =:loveliness:

楼主:
原来软件模拟的效果也有分别

引用 网友A:
450操作和4通玩具当然不同了~G5的直升机出名很飘的高手都觉得难玩新手更加难了。。。高手们都说凤凰比较真实 我是练XTR入门的,很稳的一个模拟器2小时可以对尾,上真机手感有点不同~悬停有难度。不过起码可以控 ...

原来我傻乎乎的进门就挑了重量级的来打.........晕...........高手也觉得G5很飘.......那么我那30秒一炸1分钟必炸也不算太差 ,看来要先玩个容易些的,谢谢楼上的意见!

网友:
呵呵,凤凰模拟是新手不错的选择比较真实,色彩效果也不错:loveliness:

网友:
顶凤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