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因球头扣太松导致双桨

楼主(2011-07-23):
前段时间悬停时飞机突然双桨,无论如何调整连杆都无法解决.还以为是横轴主轴弯或者中联变形,更换后任然无效.最后发现控制大浆螺距的几个连杆上的球头扣比较松.老鸟帮用火机烧了一下,让球头扣紧了点,然后大浆调好螺距,上天OK.又和原来一样爽飞了

如果是新的球头扣紧点比较好,用久了要检查下是否过松

如果是新的球头扣紧点比较好,用久了要检查下是否过松

网友:
学习了,如果是松了,我感觉换掉比较好吧?

网友:
不安全哦

楼主:
双桨老是调不好的可以检查下球头口和球头间是否过松.

网友:
能教教我如何用打火机烧球头扣吗

网友:
用一体化、、、、

网友A:
我一般每飞四五十个起落就用火机烤一下虚位太大的球头扣~

烤球头扣其实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要大量练习才能烤得好。要遵循短时多次的原则,虚位太大时还得用手轻按几下增加收缩效果,当然,一把大小合适的DIY球头刀也是不可缺少的,有了它,球头扣烤得再紧也不怕了~

塑料都是热塑成型的,高温并不会影响强度,只要不烧糊就行了~

网友B:
谢谢 夜影 的回答。
请问,烤球头扣的时候,要分离球头扣和球头吗? 还是直接烤?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每飞四五十个起落就用火机烤一下虚位太大的球头扣~

烤球头扣其实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要大量练习才能烤得好。要遵循短时多次的原则,虚位太大时还得用手轻按几下增加收缩效果,当然,一把大小合适的DI ...

不推荐烤球头,很多材料一烤就脆了,更别说多次烤以后,材料强度大大老化。
我就试过烤过的球头,3D动作下直接就拉裂了。。。寿命完全没有任何保障,说坏就坏,飞对尾悬停都不推荐这么干,太危险了,一包球头才几个钱?
球头扣拉裂一个炸鸡,旋翼头上损失的费用至少能卖好几包球头了。

网友:
LZ一说我倒想想起来了~以前也有碰到过这么调连杆~双桨一直存在~原来是球头扣惹的祸~

网友D:
火烤不如滴502好,一滴见效。。。不过滴502也有缺点,就是502比较硬,易磨损球头,不易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火烤不如滴502好,一滴见效。。。不过滴502也有缺点,就是502比较硬,易磨损球头,不易多用

宝蓝兄,我就是仿效你这方法,很有效!
虚位变得很小很小,没双桨,飞行也变得非常稳定。
不过,不建议一滴这么多,一“点”的分量会更理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夜影 的回答。
请问,烤球头扣的时候,要分离球头扣和球头吗? 还是直接烤?

我是分开烤的,没试过套着球头烤~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推荐烤球头,很多材料一烤就脆了,更别说多次烤以后,材料强度大大老化。
我就试过烤过的球头,3D动作下直接就拉裂了。。。寿命完全没有任何保障,说坏就坏,飞对尾悬停都不推荐这么干,太危险了,一包球头才 ...

球头球原本就是热塑成型的,只要温度掌握好是不会影响强度的。我烤了无数次,3D近千起落从没暴过球头扣,炸机也极少炸坏球头扣~

网友:
领教过了,球头松炸鸡更可怕

网友:
球头扣,螺丝,胶圈什么的属于消耗品,要经常维护和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