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AR6100e 飞滑翔机炸鸡

楼主(2011-07-23):
(无正文)

网友:
我用在塞斯纳上还满意,至少飞机飞远变小了在我能力范围内能控制,山寨东西确实要看人品

网友A:
我有4个,地面测试距离均在500米左右,至今无一失控。
另外原装RD721,地面测试约900.马路上面试的,800米后指示灯开始闪烁,估计开阔的地方可以更远。
以上供大家参考。

网友:
不过山寨的还有个问题,就是在略暴力的降落后,仿佛会有接触不良的现象,断了1下电的感觉,我的4个中有2个这样的,大约10次暴力里面有1次。甚至在水上也是这样的,检查了插头和接收电路板未发现有虚焊,接触不良的情况,这个比较费解~!

楼主:
能有500米?我的200米外就不听话了,Epo飞机,不会是干扰吧,每次都是在挖掘机头顶上失控

网友:
我的山寨接受上次在调机时急推油门上上下下时会突然失控,过几秒钟又能控制了。

楼主:
今天飞凤凰1.4米电滑,200米左右,又失控炸鸡,还好凤凰比较耐炸,差点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4个,地面测试距离均在500米左右,至今无一失控。
另外原装RD721,地面测试约900.马路上面试的,800米后指示灯开始闪烁,估计开阔的地方可以更远。
以上供大家参考。

请问你是什么控?

网友:
买原装的呀!这么好的控,用山寨接收?

网友:
我有一个外置开关电源的30A电调,对接72M的收机干扰极大,F的原装PCM6通接收机天上都撑不过300M,地面收天线拉距离走出5米就没反应了 ,所以是不是可以考虑换个电调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