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北极星水机动力如下2200AMH25C电池2212电机KV1000或2208KV1000能做多大翼展水机?

楼主(2011-07-23):
如题,现已做好一架86cm翼展的。不知道上2212KV1000电池2200能飞不,感觉电池太重了。

网友:
忘记看你KV值了,不行的,至少KV1400用7060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机座已加高,可装9尺桨。不知能不能飞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座已加高,可装9尺桨。不知能不能飞起来。
没这么大的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座已加高,可装9尺桨。不知能不能飞起来。

用APC 9×6E桨,只要能装下,就一定能飞。

楼主:
我的桨本来是1060的,剪成9寸了,电机座的高度在做机的时候已在电脑上计算好尺寸,再做出来的。

楼主:
今天道次试飞成功了,5米就起飞了,而且可以飞得很慢,也很稳。爽啊!

网友(2012-06-20):
这个老帖了,楼主还在魔界吗,在就问问,你是在水面起飞还是陆地起飞的 用的是XXD2212KV1000的电机吗,9寸多大的螺距的

网友:
我也是低KV电机(2212KV1000都有4个了,不想买新的了)配9047桨,想用这几个电机做F18和北极星,目前最担心的几个问题是
1、反扭
2、打浆
3、飞机速度太慢,提不上去!
第一个问题打算用电机左拉、副翼微调、翅膀上加配重来解决;第二个问题用加高起落架解决;但第三个问题就不知道了,战斗机如果飞的很慢就坑爹啦!
有没有用同样配置飞过类似机型的同学,说说感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