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函道只能飞2分半钟

楼主(2011-07-23):
我的飞机F18蓝天使配置:黑旋风4800KV  3S2200MAH25C花牌 好赢40A电调   今天早上第一次飞,电池是新的充满的。在天上转了2圈半(90%-100%油门)第3圈准备对准跑道降落的可弯还没转过来就发现飞机开始失速,只有迫降。离我很远的一片烂地了还好找到了。拿出电池发现温度很高,并且鼓包,电表量电压7.74V。飞行时间大约2分半钟。请教大家问题出在哪,是只能飞这么长时间还是函道推力不够我油门太高了还是电池问题还是电调问题。

网友:
你的鸡鸡太重了,涵道只能70油门飞
超过了准备电池钱先

网友A:
楼主可以算算的。

从12.6v充满到11.1v 停止放电。 这个放电的过程,大概放电80%

黑旋风 64涵道,kv4800, 电流大约38a。

你的2200mah电池,放电80%,除于38a,再乘于60分钟。 也就是2.2*0.8*/38*60=2.7分钟。

如果你超过这个时间,那你的电池将会过放。报废
另外还有转换效率等问题,因此如果你全油门飞行,2分钟就达到11.1v了。

网友:
黑旋风 64涵道,kv4800, 电流大约38a。

请问38A是怎么算出来的,谢谢

网友:
 不是吧,只能70%油门那样

我还准备做双涵道S27   64涵道KV3200   电调XXD70A,涵道以前买了一个,还要再买一个,   电池2300  25C

那我这不就只能上天打个圈马上下来,,电池容量大,又怕加重灰机重量

网友:
回复 网友B:

38a 不是算出来的。是用仪器测试出来的。

黑旋风 64涵道 kv4800  在3s 的电压下,全油门大约38a

网友:
你的电池已经过放了。建议你上4S。半油门飞行,飞行时间大概在3-4分钟 速度也很快了

网友:
来2块3S电池并起来飞~~~

网友:
长时间大油门电池过放了,平飞不需要100%油吧?

网友C:
玩涵道不能全程用全油门,,在通常或者需要极速全油门,其他用半油门即可 对电池好 而且飞行时间会长点

网友:
在地面先测试电流亚

网友:
两分半钟对我来说是一种奢望   我的猎鹰王F16 50%油门只能飞将近两分钟左右。。。

网友C:
猎鹰王F16太重了。4S 2600 64金属涵道 也只是2分钟。而且重的离谱,降落超难!

网友:
玩全球的J-10B吧,3S2200可飞约3~4分钟,涵道是不能一直全油的,电受不了、电机也受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玩涵道不能全程用全油门,,在通常或者需要极速全油门,其他用半油门即可 对电池好 而且飞行时间会长点
说的好,我就是这么飞的 。我的SU34用两个70涵道,6S-2600飞3分钟

网友:
呵呵,涵道真是电老虎啊

网友:
  这个怎么玩啊,估计我还没把鸡鸡折腾上天就没电了啊

网友:
还是螺旋桨的 吧  2200 能飞10多分钟  飞几块电池 就脖子酸痛 手发麻。

网友:
我的涵道大多数时间是停在家里,平时还是螺旋桨爽。

网友:
其实涵道只是把普通飞行10分钟压榨2-3分钟,特别是金属涵道,3分钟内真的很刺激。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的回答学习了。由于电脑硬盘挂了,所以才来看。我也不想推90%以上的油门啊,关键是我不推这么大就感觉要失速,推力不够。对于函道新手的我来说2分钟实在是不够我对准跑道啊,对吧准还要再来一圈,2分钟鸭梨山大 啊  所以我准备上4S电池看看

网友:
没什么奇怪的,我的凤凰号用64涵道电机4500KV的推APC4.1的浆用3S2200电池也就飞3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算算的。

从12.6v充满到11.1v 停止放电。 这个放电的过程,大概放电80%

黑旋风 64涵道,kv4800, 电流大约38a。

你的2200mah电池,放电80%,除于38a,再乘于60分钟。 也就是2.2*0.8*/38*60=2.7分钟 ...

算的很好,一般涵道机半油就可以飞航线,高低油门要配合,不能一杆到底的哈哈

网友:
高压低流也许是种选择,也对保护设备有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上4s的话电调可能小了哦!

网友:
函道 好看 不适合新手。。改成尾推省电

网友:
全油门也不至于此.  是电池问题, 我经常都是全油门飞个四圈也不会这样 还是好盈60A呢. 下来还有11.2  可以肯定的说是电池问题虚标

网友E:
4800的黑旋风上3S时实际电流可以接近50A,4S的话肯定超过60A,但推力会增加超过80%。以上说的是全油门

网友:
恭喜楼主……这样的大秘密被你发现了

网友F:
我T45也是黑旋风64mm 4800kv的,用ace 3s 2200 25c电池飞也是2:30 下来3.8v 基本全油门,很暴力。
很多人说这个函道用4s电飞属于超频,电机会挂,所以一直没敢用4s飞呢。希望有老鸟能站出来说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炸了很刺激 ,不过要速度直接玩竞速机不更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T45也是黑旋风64mm 4800kv的,用ace 3s 2200 25c电池飞也是2:30 下来3.8v 基本全油门,很暴力。
很多人说这个函道用4s电飞属于超频,电机会挂,所以一直没敢用4s飞呢。希望有老鸟能站出来说一下

3S 玩黑旋风4800 太温柔,,4S才是正道。。我尝试了6S飞行。。可以查 询我以前的T45 黑旋风4800 6S飞行

网友:
我的F18半油可以飞5分钟呢。可能是因为电机不够力的缘故吧。飞机700多克,推力只有600多克。失速过一次。

网友(2012-01-04):
回复 网友C:

你好 4800KV的电机用6S? 我的转起来会卡呢. 我换了450用的电机飞才可以  KV2100的用6S可以飞4分钟   电池温热

网友:
引用 网友C:
猎鹰王F16太重了。4S 2600 64金属涵道 也只是2分钟。而且重的离谱,降落超难!

我的和你配置基本一样,用64蓝岱金属涵道,kv3900,连2600电池重1100克!
几乎要80%以上油门才能平飞,降落有难度,比歼10难飞难降落。

网友:
电老虎啊

网友:
黑旋风全油门好点的电池两分半 一般电池2分钟 就是这样的 电老虎 没什么好惊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猎鹰王F16太重了。4S 2600 64金属涵道 也只是2分钟。而且重的离谱,降落超难!

我的F16全重2.3kg
76mm金属涵道,6s 4500mah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算算的。

从12.6v充满到11.1v 停止放电。 这个放电的过程,大概放电80%

黑旋风 64涵道,kv4800, 电流大约38a。

你的2200mah电池,放电80%,除于38a,再乘于60分钟。 也就是2.2*0.8*/38*60=2.7分钟 ...

网友:
 会做计算题  学习了

网友:
看来论坛潜水很重要 !不用在考虑涵道机了!还是螺旋桨好! 学习了!

网友:
我的涵道飞翼用黑旋风4800KV(卖家说是做过平衡的),ZTW50A电调配合3S 2200-30动力,上天1分半(全油门)电调烧了,原因后来找到,是卖家给我发的电调本身存在问题,后来用朋友的好赢40A地面测试,全油门推了2分35秒,电池单片电压3.7,电池有点烫,电调温热,年后上天测试

网友:
差不多 楼主如果希望时间长点 换个电池和电调 可以60A 330025C的4S电池 这样之间可以长一点  时间和电池容量和放电有关 2200 25C黑旋风差不多就是两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E:
4800的黑旋风上3S时实际电流可以接近50A,4S的话肯定超过60A,但推力会增加超过80%。以上说的是全油门
按你这样算法,为什么我的SU34用4800kv,4S3700的电池地面试全油门有91A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