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铣刀?

楼主(2011-07-23):
觉得古怪就买来了,卖的老板自己也不知道干什么用的。前端那个圆柱是干什么的,有倒角,装轴承吗?求解惑。

网友:
是铣刀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tang 线拉*

网友:
应该是铰刀类的

网友:
与反螺旋铰刀确实很相似,但是应该不是铰刀,因为是单刃,所以起头时是有很大的侧偏力,铰孔的话很容易破坏孔并造成断裂的,这个应该是一种修边铣刀。

网友:
让我想起了《狗》!!!!!

网友:
應該是深孔沉頭銑刀之類的
絕對不是造狗的拉*
拉*的切削在軸向力,刃口不對
前方是定位用的
應是訂作的單刃深孔沉頭銑刀
單刃及60度以上的螺旋角應該是對付軟金屬專用的

网友:
木工用的镂空花刀,反旋是不让木头飞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