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朋友,遥控距离的问题

楼主(2011-07-23):
我的Futaba 6exhp
遥控器
,买了已经四年多了,
电池
也还是原装的,原来一直飞电直,没有失控,现在飞电直也不会失控,最近飞固定翼飞得远一点(可能就200来米)就会失控,搞得老炸机,后来用控作拉距测试,不拉天线距离大约不到60米就会没信号,全拉天线也就200米左右就没信号,接收机是西安孵化的PPM接收机,发射机电压9.9V,想请高手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是发射机老化了吗,还是电池不行了呢。

网友A:
都有可能

网友B:
换个接收机吧,最好用原装PCM接收机。

网友C:
原来试过多少米吗?

楼主:
回楼上的,原来也没试过。

网友D:
接受机问题吧

网友E:
换成136HP就不用担心200米失控了,我拉过一次,地面直线500米不到~!

网友F:
我的遥控器是福特吧72M的,05年买的。为了减少飞机重量,接收机换为日冠6通道二次变频,按照日冠的说明,控制距离为1.5公里,我第一次买了一台,控制距离确实能达到。过了一段时间后,因需要,又买了一台,经测试后,同样指标满足。因此我觉得日冠的接收机确实不错,值得选购。遥控器和接收机一定要选好,否则不是炸机就是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