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长涵道飞行配置包括实际飞行时间大比拼★★★!

楼主(2011-07-23):
一般来说涵道配置好点的也就是飞3~4 分钟,超级好的也就5分钟。很多时候还没过瘾就要下来,所以各位魔头不要吝啬自己涵道机配置方案来个大比拼!!!看看涵道机最长时间能飞多久!!!希望各位把自己的配置方案公布,并提供实际飞行时间!

  我飞涵道机F15但是做了改装,改成了尾推所以最长连飞带滑能飞5~7分钟。

网友:
这个完全无厘头

没有说明涵道大小、电机参数值,电池放电能力、电池容量大小,怎么个比较?

网友:
其实两三分钟时间也不短了,特别是飞高速机型的话,时间再长一点的就很累了

网友:
涵道比飞行时间没什么意思吧,各种涵道的特性不同,电装配置不同,机型不同,玩的需求不同

网友:
我2分半,处女电池干大肚子,失速迫降

网友:
还得看天气哦,我飞环球飞F16,有时风大(4级以上),飞到高空关动力就可以跟滑翔机一样了,一直掉不下来

网友:
6分钟,自己设计的歼xx,平飞很省电,64mmkv4500

网友:
我飞全球J-10B改装过4S2200黑旋风70标配3分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歼十放不下黑旋风吧......楼上怎么改的?

网友B:
玩涵道  我追求的就不是时间  追求的速度  尖锐的声音  还有喷气飞机的尾流声
想玩长时间 多搞几个电池就好了
降落下换个电池又不会多麻烦
飞机降落也是很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玩涵道  我追求的就不是时间  追求的速度  尖锐的声音  还有喷气飞机的尾流声
想玩长时间 多搞几个电池就好了
降落下换个电池又不会多麻烦
飞机降落也是很美的

网友C:
楼主的用意我很理解,我也是觉得现在的函道机飞行时间有些短,想寻求1个飞行时间比较长,速度又不会太慢的jj及配置。
我的是环球飞t45 + 黑旋风4800kv +  60A好盈电调 + 3S 2200 25C ACE电池 控上设置2分钟报警,通常飞2分30秒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用意我很理解,我也是觉得现在的函道机飞行时间有些短,想寻求1个飞行时间比较长,速度又不会太慢的jj及配置。
我的是环球飞t45 + 黑旋风4800kv +  60A好盈电调 + 3S 2200 25C ACE电池 控上设置2分钟报警,通 ...

T-45用B2040内转子无刷电机,kV3900或者kV4300的,大半油门低速平飞,4~5分钟是完全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