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飞了一年最终还是以螺旋收场

楼主(2011-07-23):
先看视频:

原因分析:

1、飞宇平衡仪地平线起飞后发生较大偏差;
2、起飞后有抖舵现象,云台抖动;

结论:最后因为控制干扰和平衡仪失稳导致炸鸡,以后发现有任何干扰坚决不飞了。周围是工地,有挖掘机和飞机导航台。

网友:
沙发哦 设备没摔坏吗

楼主:
也不能排除平衡仪故障的原因

网友:
视频里的ABM模式就没看见平衡过?谁说FY很强大?这不,看来各种设备都不禁折腾啊。

网友:
原因不明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应该是导航台干扰啊?记得无线电导航在中波频段(我在机上干活时都可以备用广播电台定位),信标台是短波垂直向上发射啊,通讯电台是超短波(只在飞行时开通)啊。地面还有啥设备?不解

网友:
看视频,是先机头抬高,失速后才进入螺旋的.建议重心不要太后,顶风转弯时要推一下降舵.防止失速.

网友:
......LS什么理论啊?重心不对还飞个屁啊。

网友:
螺旋的改出方法,不要马上拉大杆,可以向下冲有一点速度后反打副翼慢慢接起.滑翔机顺风转弯要拉一点杆,逆风转弯推一下杆.防止飞机和气流相对速度突然加大,升力加大抬头,造成失速

网友:
不要怕  我才买了2架回来 慢慢玩

网友:
我觉得应该偏差,天行者这样的飞机,副翼是不能打的太大的(或者说飞机不能侧偏过大),机身偏大了,高度就会降,平衡仪就会拉升降舵,然后就进入螺旋了。至于这个是什么原因,很有可能是平衡仪。不过,我遥控飞天行者,用副翼和升降舵配合转弯时动作过大也马上进去螺旋,进去螺旋下降很快,很难改出来。所以无论平衡仪如何,作为操作者,就要尽量避免飞机做出大的动作来,以避免这种情况。平衡仪不是万能的

网友:
炸机、丢机是必然的,迟早而已。哪位换机不是炸了丢了才换的?

网友:
始 终 要 炸
早                  大
炸                  炸
晚                  小
炸                  炸
早                  大
晚                  小
要                  是
炸                  炸

灰机,豆是拿来炸滴
我的也炸了

网友:
ls高手中的高手的说

网友:
楼主的平衡仪一直都没有正确指示出地面的角度。是不是与这个有关?

楼主:
楼上分析的原因也是我一直不解的原因,地面上地平线角度还基本正常,上天后偏差越来越大。 炸鸡后检查平衡仪并没有什么移位翻滚之类。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分析的原因也是我一直不解的原因,地面上地平线角度还基本正常,上天后偏差越来越大。 炸鸡后检查平衡仪并没有什么移位翻滚之类。

典型的没有校准陀螺

网友:
天行者总重超过1.8kg就很容易出事

网友:
对楼主的遭遇深表同情!!因为您在1周前还觉得天行者不会螺旋摔机。
看了录像,至少在平衡仪失准的情况下还飞了那么长时间,若此时是手动控制,应该没啥问题,若开启平衡或返航的话,飞机立即大角度转弯,就很容易进入螺旋失速。另一点,地面水平线正常,上天后偏差越来越大,我想是否是夏天的高温对陀螺仪芯片中立点位置的影响,21AP毕竟是娱乐级飞控,专业级的飞控陀螺芯片肯定是宽温域的;有温度补偿措施来保证精度的,娱乐级的肯定没有。

仅是干扰抖舵,应对飞行姿态影响不大,除非你设置了大角度的失控保护,在全部舵机中立的情况下,即使天行者的滑翔性能还是不错的。
我觉得还是天行者T尾的隐疾造成了你的损失!!改一下吧,不会让你失望的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12172&extra=page%3D3

网友A:
标题
施主,为了不再烦恼,切了吧
哈哈

楼主:
专业级的飞控陀螺芯片肯定是宽温域的;有温度补偿措施来保证精度的.
逼我切了?或者是换3ZT?
还是切了吧。。。

网友:
我怀疑是图传的干扰造成的,记得有一点我在地面调试时开机不久所有的舵机都打到一个角度,我不动遥控器它也不会自动回位,之后我也就在也没有用过图传去飞了!至今机机还是好好的,不过我也挺少飞的!

网友B:
楼主在SGL飞的??????没见你啊!!PM我啊!!! 我有套SKYLARK的 就是没人指导 摆在家一直没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