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液体在容器内旋转?

楼主(2011-07-23):
想做一个小玩意儿:通电后,液体(这个不一定是水,常见的溶液就行)可以在容器里旋转(不可以用电机哦)。求方案!
举例:通电的CaCl溶液在磁场中受洛仑兹力可以在容器中旋转。
求更多的方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溶液

你有“铁溶液”卖吗? 多少米?

网友:
东北话 (搁了) 就转了

网友B:
简单,容器外下面放个旋转的磁铁
然后把铁粉混和机油放到容器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容器外下面放个旋转的磁铁
然后把铁粉混和机油放到容器里面

放几颗钢珠就行了,钢珠滚起来时会带动液体一起转~

网友:
我们实验室用的电磁搅拌,烧杯里放一个磁珠,扁的那种,烧杯下边是一个旋转的磁铁

网友:
楼主说了不能用电机

网友:
拿手晃几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弄2个电极,一正一负,通电,溶液用饱和氯化钠~~~~~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做一个小玩意儿:通电后,液体(这个不一定是水,常见的溶液就行)可以在容器里旋转(不可以用电机哦)。求方案!
举例:通电的CaCl溶液在磁场中受洛仑兹力可以在容器中旋转。
求更多的方案,谢谢了!

"通电的CaCl溶液在磁场中受洛仑兹力可以在容器中旋转。" 这就是一个电动机

网友:
沿切线方向插根管子进去吹气

楼主:
 有意思,没满意的,继续~

网友:
在容器液面靠近容器壁的地方通两个气管,与液面成一个很小的锐角,然后,通气,猛劲吹吧肯定能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