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3G无副翼系统,配什么舵机好

楼主(2011-07-23):
如题

网友A:
260或者DS95

网友B:
期待你的3g评测。

网友C:
LZ的機子不會是新的亞托450 V2 吧

网友D:
DS95 正在用

网友E:
DS410M的飘过.

网友:
260MG不错,力大,缺点是要换侧板
3156本来应该很合适的,可惜质量一直令人堪忧,哥们买的三个,第一次飞就直接烧掉两个。。。。。
65mg不推荐,原因是速度慢,尤其力量小,才2.0KG,
如果不用DS96的话,估计只能用5065MG了,这个是65MG的数码版,速度和扭矩都有增大。国外论坛上很多人就用这个的。。。。。。

网友F:
论坛上有人说 亚拓3G不支持模拟舵机 有这个说法吗
还有就是 6EXHP不好用(不好调整舵机中立点)

网友D:
3G没用过不知道。不过建议最好用数字的,毕竟数字的反映快。

网友G:
95不见得有多好

网友H:
410M和260MG可以用,5065不错,DS95很爽: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