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么的飞前留影果然会炸啊,老虎皮F16

楼主(2011-07-23):
坑爹啊,原来尾翼混控和普通的副翼控制相反的啊,一打右副翼机身就向左滚转,变成倒飞了啊,机身成了3节,机头也变成老鹰嘴了啊,看图

网友:
牙签可有修复

楼主:
牙签加UHU

网友:
LZ节哀!检查你的设置。

楼主:
后来调回来就好了,断了头也飞了两起落,就是头有点重

网友:
什么F-16看样子不错啊··

网友:
中山兄也来电固板块啊

网友A:
难道起飞前都不检查?就算是混控,尾翼的动作也是跟副翼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起飞前都不检查?就算是混控,尾翼的动作也是跟副翼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起飞前都不检查?就算是混控,尾翼的动作也是跟副翼一致的

错了兄弟,我原来设置就是跟副翼一致,炸了之后调相反的,就OK了

网友:
何为牙签修补法?!

网友:
我们这里的这种机全部都是改成有副翼的,,,

网友:
何为牙签修补法?!

就是把折断了的机身粘好后再用牙签沾胶水插入作补强。
EPO 和 EPP 材料的机身常用此法修补。
香港陈伯

网友:
F16 设置成什么样的混控啊。。

网友:
比起我昨天飞丢一架,楼主你算幸运了:loveliness:

网友:
要养成每次起飞前检查舵面方向的习惯,一是可以检查遥控和接收是否良好,二是可以检查舵机是否正常和反向。要是真机人就玩完了。

网友:
没次上天先检查舵面啊~~~

楼主:
不是没检查啊各位兄弟,这架飞机副翼和升降都在尾翼,而副翼功能设置必须和普通飞机相反,就是普通飞机上,向左打舵,左副翼升起右副翼降下,这架F16要设置成打左舵左平尾降下右平尾升起,这下明白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没检查啊各位兄弟,这架飞机副翼和升降都在尾翼,而副翼功能设置必须和普通飞机相反,就是普通飞机上,向左打舵,左副翼升起右副翼降下,这架F16要设置成打左舵左平尾降下右平尾升起,这下明白没?

没道理的,LZ的平尾跟这个视频里的方向反的?仔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不清!

找到一个结点,不断的点进度条就能反复放了嘛

网友:
上天前检查仔细些哦

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