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YS50油路不通

楼主(2011-07-23):
化油器不通了,螺丝太结实扭划了都不动加热也没用就是扭不动,进油孔不通油针空都是通的,求高手指点

楼主:
铜的进油孔不通了,深蓝色金属侧面的螺丝扭不动就是内部堵塞了~~~~~~~求助  开水煮过没有用

网友:
开水煮,煤油泡

楼主:
我用酒精泡着呢【泡几天看看吧

网友:
酒精不行吧,直接用燃料会不会好些

楼主:
油料?WD40 喷?

网友:
WD40是防锈剂

楼主:
看来酒精不行,应该不是修堵了吧  愁死了不通气都锈

楼主:
油料泡的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