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模发动机改空模的可行性

楼主(2011-07-23):
今天无意发现海模的26cc发动机有18000转,赶上甲醇机的转速了,能不能改装成空模?
关键是海模的便宜,同体积。排量的发动机转速越快功率也越大。。。。个人见解,欢迎高手拍砖

网友:
不知道能用嘛,但是区别还是有的:缸头一个是水冷的一个是加大风冷的,还有输出轴水冷的看起来短多了,重量应该要重一些

网友:
我觉得,要是带空摸桨的话,转速也就那样了

网友:
换个木桨转转看哈,

网友:

海模发动机改空模是可行的!换缸头,最简单。加固定翼螺旋桨后,转速就达不到18000了,估计10000左右。

网友:
18000是带谐振管的转速。装飞机上你还带谐振管不?不带的话转速和空模型机器转速是差不多的。

网友:
有关转速 每种螺旋桨都有最佳工作转速  比如电浆一般是7000到8000  油桨一般是8000到9000  发动机也有一个最大功率的曲线  如果想要改造效果最佳就应该配一个减速器 让螺旋桨和发动机的功率输出最大化 直驱的话很浪费功率没有改造价值

网友:
一般发动功率足够就能上天!不过就是和空模的形状相比有点不专业

网友:
用途不同的发动机在设计上是有所区别的,比喻说活塞的行程(转速与扭力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