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能有效避免射桨,今天天气热我们机机都射了

楼主(2011-07-23):
哎,说来就很后怕,显示朋友的机子在空中飞的好好的,嘭的一声射了,还好是飘飘,慢慢降落了。随后我飞了大概三分钟,然后没有嘭,但是也射了,因为机子太远的缘故,悲剧。。。结果失速炸机,找了三个小时没找到,最后只好提控回家
高手要是有什么好的经验还请多指教啊

网友A:
换紧锢的那种桨夹吧。

网友B:
欧圈。。。害人。。捡芝麻 丢西瓜

网友C:
建议用橡皮筋,或者直接用桨夹,飘飘机还需要用O圈吗? O圈放时间久了就会老化了,很不好用..我曾经地面试机射桨过.老手就不再需要O圈了..

网友D:
经常检查更换O圈,橡胶件是有老化的,不保用一万年滴~~~~

网友E:
用橡皮筋吧,多搞几圈,不过天热O圈变软可能是最大的原因

网友F:
个人经验:
改用子弹头桨夹(5元)再收紧可防射桨。
飞机加装失踪警报器(9元)可凭声寻机。
....值了。
香港陈伯

网友G:
点解在船圈里问飞机的?

网友G:
发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H:
我一般勒两到三个O圈还没射过~

楼主:
还是上桨夹算了,保机子比保螺旋桨重要

网友I:
为保险我一般用2个橡皮筋圈,每次飞都作检查,使用一个星期就换新的。

楼主:
朋友搞航拍帮我找机子,好像有线索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g3ODMzMDUy.html
在六分零七秒时有个飞机的影子一闪而过我这里有高清截图,但是不会贴图,谁会的教我一下,我贴上去大家看看是不是

网友J:
第一次用O圈试机就射了,
从此,只用5元的桨夹。

楼主:
怎么贴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