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风起飞问题

楼主(2011-07-23):
今天风有点大海风起飞时跳跃式前进最后打掉头罩飞机进水连续三次都这样重心问题吗

网友:
同问,我的海风炸断一次修好后,就再没飞起来过,一直是离不开水,也不知怎么回事,请高手也手指导一下。

网友:
起飞时油门小一点,否则就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我的海风今年6月底首飞,也是我的首架水机,飞了四个周末共三十多起落,至今完好,越飞越顺手。说说自己体会,希望能有帮助。建议一:风大尽量不飞,主要是浪大不利于飞机起飞,浪大会导致飞机滑跑过程头部插进浪里,由于海风的船型机身结构,高速下会带着飞机往水里扎。二:一定要逆风起飞。三:保证足够的滑跑距离,获得足够速度。先小油门划跑,接着中油门要速度,方向稳定后果断推满油门(尾舵用胶板自己放大做一块,增强舵效),几米后拉杆起飞(小窍门:起飞时总难免跳几下,在速度够的情况下,在机头被弹起来时把杆拉到底,飞机就会离开水面,此时保持拉杆,建立上升姿态,获取一定高度,松杆调整姿态,收油门,继续爬高要高度,飞机就进入飞行状态了)。四:最好在发动机仓和机身之间用碳杆和胶片做一套工字形支撑结构,避免螺旋桨打到机身(粗暴降落时奖会打到机身),还能起到机身以及发动机仓结构强化作用,避免机身与发动机仓连接部位受力折断。五:别怕麻烦,做好电子设备防水,家里用不完的tt可以发挥作用了。我的头罩还没有在飞行过程中脱落过,很牢固,因为我飞之前就用白色电工胶带把座舱,机翼与机身连接部位拉上几道,机头电池前塞一小团纸巾,基本上可以保证仓内干爽。此机非常好飞,周末休闲活动的首选机型!祝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