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的飞行模式三段式开关都分别对应什么模式?

楼主(2011-07-23):
我只设了普通和3D,是这样设的:
N-----普通悬停、航线模式
1-----3D
2-----闲置
这样就多了一个2段位没用,
不知大家的都怎么设置的??

网友:
用二段的开关啊

网友A:
还可以设个熄火降落

网友B:
。。你设错了。1油门设80% 2段 100%。。

网友C:
0 - Normal - 超柔和動力
1 - Sport - 高轉速動力
2. - 3D - 超疯妄動力
Futaba - ilde3
3 - Setup - 0 動力 调机用 双重保儉。

网友D:
3D分两种模式的

网友E:
N,普通模式;
1,高速航线;
2,3D;
3(另外一个模式),0油门、3D螺距〔熄火降落或调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