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推俯仰舵时,整个旋翼面除了往前外,还有幅度不小 ...
为何我推俯仰舵时,整个旋翼面除了往前外,还有幅度不小的往左偏,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1-07-23):
今天把 450 放桌子上,推小油门,然后打舵观察,
发现推俯仰舵时,整个旋翼面除了往前外,还有点往左偏,而且很明显(大概能偏4-5度的样子)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正常吗?
这应该是哪里的问题?
我看了,左右两个
舵机
型号、行程都一样啊。。。闹不懂。。

网友A:
陀螺效应,飞起来不偏就行了

网友B:
必须的,正如 藤椅 所说,这叫陀螺效应,一个转动陀螺,你给他施加个力,力的作用效果会滞后旋转方向90度出现,左偏的话,实际力的效果正好出现在前后线上了
你仔细看桨距一个旋转周期内的变化,打俯仰的话,桨距差出现在左右的位置上,但是效果肯定是出现在前后线上了~~无副翼看得更明显一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