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扑翼机 扑翼部分完成

楼主(2011-07-23):
终于能批量上传图片了  激动啊
4.0版改进了翅膀的动作机制   向上扑动的过程中翅膀尾部折叠  向下扑动的时候翅膀整体展开  提高了扑翼效率

网友:
终于有人做这种仿生的扑翼了

定楼主一下。有点小建议,机翼弯折处可以试用一根0.5MM左右的橡筋拉着。不扇动时机翼保持平直,工作时限制外侧机翼过度下弯。希望早日试飞,盼视频。

网友:
回复 网友A:

+1

网友:
这个要顶,楼主可以都公布些材料和处理细节

网友:
越来越精密了, 顶一个

网友:
这个很有挑战性啊。
问个问题,楼主,当传动齿轮转动时,两个扑翼动作一样吗?我看到翼根和连杆的结构方式好像左右扑翼的动作不一样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种传动方式下 两侧的机翼的扑动是不完全同步的 左侧的在45°角左右时会略低于右侧机翼 所以之前的几个版本在试飞时 针对这个问题 尾翼都做了角度的修正  之所以采用这种扑翼的传动方式 是因为制作起来较为方便 而且便于维护
现在我正在制作另一种扑翼结构 解决了3.0版本之前的左右机翼不同步问题 而且机翼的整体扑动曲线类似于一个锥面 这样不仅可以提高扑翼时所产生前进的力 也能够提高上下扑动时产生的垂直方向的力量差

楼主:
现在正在制作的扑翼结构类似于视频中所演示的扑翼机制  现阶段由于没能找到合适的齿轮组 所以4.0版的制作一直在推迟 在寻得合适的齿轮后 我会继续该版本的实验

楼主:
新的扑翼机构实现起来实在是太让人纠结  在试过很多种方案后 仍然很不成熟   索性依然采用之前的扑翼机构  今天终于把机翼完成了  有点小重  还在考虑要不要换用其他材料

网友:
好,厉害啊,希望你能成功。

网友:
LZ把JJ摆在荣誉证书皮里面,我以为做了个扑翼风筝呢~~

网友(2012-12-17):
楼主怎么没有后续报道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