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esky v3 改美国手后油门没反应

楼主(2011-07-23):
[求助]esky v3 改美国手后油门没反应,奇怪了,我只把只边二只跳线修改为左下右上了(之前二个都是下),和把弹片换了位置,奇怪了,难道还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吗?我的是2.4的遥

网友A:
改美国手还得把2、3通道交换。板上有开关,可切换美手。

网友B:
应该要把油门和升降的电位器对换一下, 然后要看一下油门和升降舵的正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