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有个控,在家里做测试,大家帮我看看

楼主(2011-07-23):
手上有个100块收的控,很垃圾就是了,2.4的天线一直对它有恐惧,刚才我在家里试了下,

穿越2面,距离在15~20米左右,没有失控

距离18~25米,穿越两面墙,一面遮光布(银色,理论上可以吸收少许电磁但是屋内fm没有问题)人体一个,当我静止时没有失控,稍微晃动会有失控现象

距离20~25米,穿越2面墙,一个破旧电脑的机箱,手持接收器,略有失控现象,罩上人手一个,失控,

以上结论接收器天线垂直,第一第二次发射器横置,第三次垂直放置,大家看看可以用吗?还是在家里做试验用好?

网友:
心有多远,机有多远

网友:
看你能扔多远

网友:
能飞到看不见

网友:
没干扰500米左右,一般就200米,天7没干扰可以1700多米,有干扰800米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A:

肉眼也就2百米哦,哈哈,以后搞个天⑦

网友:
主要看风有多大,JJ能刮多远~~

网友:
一般300米 不玩 别的 只是简单飞飞足够了

网友B:
天6A 2.4G。FPV我最远飞过 900多米。OSD传回的距离。此时打舵已经有明显的延迟感觉了。

网友:
环境,天气,干扰,影响的因素很多,纯粹的说距离没有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6A 2.4G。FPV我最远飞过 900多米。OSD传回的距离。此时打舵已经有明显的延迟感觉了。

这应是可信的距离。

网友:
其实,正常遥控器,不需要担心能遥控的距离。
一般人的视力,飞2米内翼展的飞机,不会超过半径300米的范围。再远,没有多大的意思(玩无线视频、航拍除外)。
而正常的遥控器,可靠的遥控范围不会少于半径300米。
楼上已经有多位朋友作了解答。
这里把自己的经验再交流一下:
遥控器,是通过无线电波传播信号,所以,周围的电波环境,对遥控器的实际可控范围,有很大的影响。
1.    2.4G的遥控器,因频率高,波长短,因此,当遥控器与飞机之间有大的障碍物时候,要很小心,也许会有短暂的信号中断可能!而直线无障碍的传播,至少不需要担心会眼睛可以看到飞机,而控制不到的情况。
2.    2.4G的遥控器,配套的接收机天线,在安装飞机时候,一定要注意把接收机天线完全展开,并保证不与其它电线绞在一起。如果没有注意到这个小问题,也许会出现实际遥控距离并不远,会突然没有信号情况。
3.    2.4G天7遥控器配套的7通道接收机,本人已经碰到多套因为接收机天线,最后一段天线突然发现没有了的情况,此时继续使用这个接收机,也许能遥控的距离会短很多,本人实际经历是大概100米左右,有某个死角突然就没有了信号。(申明:没有贬低天地飞公司的意思,实事求是。其实我一直向周围的朋友推荐使用天7遥控器,只是在使用过程中,尽量保护好接收天线的最后一段。不知道为什么,这最后一段天线,很容易就在不知不觉中掉了!)
4.    72、40、35MHz等低波段频率的遥控器,因为频率相对低,波长也就相对长了,飞机与遥控器之间只要不是一座山那么大的障碍物,通常不会出现信号突然中断情况。
5.    72、40、35MHz等低波段频率的遥控器,配合的接收机天线,通常都比较长,大致1米左右,有些只有50cm左右。不管是多长,使用中,一定要把该天线,完全展开,并尽量拉到飞机的表面固定好。曾看到不少朋友,为了飞机美观,有的把天线缠绕起来,或把电线与金属拉杆捆绑在一起。殊不知这样对天线接收电波来说,是致命的!

       以上一点经验,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如果能在组装飞机中注意到,相信可视范围内,距离不是问题。

楼主:
自己顶,不好意思用了这个帖子

网友:
回复 网友C:

顶你!说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