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真机做侧摆那么困难?

楼主(2011-07-23):
飞直机到现在  没有一次在真机上舒服的侧摆  钟摆  不是尾巴在大螺距变化下跑  就是副翼跑偏  试过在两个500上做  都做不出来  锁尾舵机是251 254  没法再好了    模拟器上做的很爽  四面都没问题  为什么实际就这么难做  我觉得要把飞机调到模拟器状态 太难了......    难道是飞机越大越好做?我的600 快装好了 到时候再做做看

网友:
还不会摆的,飘过,真的这样的吗?

网友:
跟我遭遇一摸一样,同求解决办法,有人说手法问题那没理由模拟器那么容易做,而真机就那么另类,应该是机的调试问题

网友A:
模拟器里飞机都是调试到最完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里飞机都是调试到最完美的

你觉得完美 ,我模拟器的飞机都不好飞,有的机反应超慢,有的机螺距超小,都是自己重新调到适合自己手感来练的

网友:
尾巴跑,是因为你大螺距掉转速了

网友:
动力大,不掉转就容易点

网友B:
还是动力搭配的问题,电机,电调,电池,前面二样好了,就剩下电池很重要了

网友:
能做正常的3D简单动作,就可以做侧钟摆。。。建议楼主一步一步来,,先是做侧面正飞翻倒飞,停住,再从倒飞翻正,停住。要求做到原地翻滚,飞机不得跑偏。做好这个了,加快速度。侧钟摆就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动力搭配的问题,电机,电调,电池,前面二样好了,就剩下电池很重要了

足够强的动力是必需的。正确的侧钟摆是多打副翼少用螺距。。。楼主慢慢体会这点吧。

网友:
 我的也一样,前天做钟摆尾巴甩横了,侧摆也掉高.多半是动力不足.我的450是 ACE 3S 25C 铂金60A 花牌2836KV3900 11T齿     以前用13T掉转,换11T后好了一点点  看来想要暴只有改6S了

网友C:
侧钟摆   摆的是循环螺距  不是集体螺距

靠的是副翼在摆来摆去, 螺距是干什么的,是摆到头以后给个支撑力量,别掉高度

例子不一定恰当,你理解下,飞机侧过来,集体螺距保持0度,就摆副翼,飞机就会摆起来并且慢慢下滑,这时候再给点螺距,飞机就不会往下掉了

LZ试试看少点集体螺距, 我是看了BobbyWatts和Bert的 smack talk 以后试了试  效果很好 以前就是螺距给的太大  动作变形  而且调转速太大

 说的不对  望高手指正

网友:
手法是一部份原因,500的舵机不给力也是一部份原因

网友D:
关键的地方桨你们没有说到,用好的碳桨钟摆是要简单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键的地方桨你们没有说到,用好的碳桨钟摆是要简单点的
.................................

网友:
和浆是有关系,但是更关键的是手法,可以给大螺距,但是要一带而过,千万不要用螺距来顶飞机死回去这样一掉转做不下去了,

网友:
动力要够强,斜盘舵机一致性要好。当然,如果技术好的话,以上两个都可以忽略,靠手法来弥补也可飞出满意的侧摆~
我的垃圾斜盘md933,侧摆时老是跑偏,纯靠手法来纠正,一样可以定点定高连续侧摆~:loveliness:

网友:
 来的都是高手,学习了,看来要多加练习真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侧钟摆   摆的是循环螺距  不是集体螺距

靠的是副翼在摆来摆去, 螺距是干什么的,是摆到头以后给个支撑力量,别掉高度

例子不一定恰当,你理解下,飞机侧过来,集体螺距保持0度,就摆副翼,飞机就会摆起来并且 ...

严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