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开一贴,讨论个问题:桨在舵前还是在舵后,怎样选择。

楼主(2011-07-23):
先抛块砖:桨在舵后,感觉转弯灵活,舵效明显,反之,舵效较弱。

网友:
这个是物理效应

网友A:
问题不清楚 应该具体的什么结构的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清楚 应该具体的什么结构的船。

网友:
舵所在位置可以决定船的稳定性,还与速度有极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