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波做5轴合适吗,看看我的设计是否合理.

楼主(2011-07-23):
进了两个100:1的谐波减速器,没用过,现在想了解谐波在MACH下能达到多少转/分,如果所用板料为钢,不知能不能雕铜铝之类的软金属,图中钢件左边为30MM,右边为20MM,底版为25MM,另外B轴的位置应该在什么位置合适.

网友:
这个摆台结构和孙老师的差不多

网友:
结构合理,第五轴电机尽量用超薄电机,以隆低支架高度,支架的加强板再结实一些会更好.做好了请拍几个图片,大家饱饱眼福.

网友:
LZ有米啊!一淘就淘一双,摇篮结构是比较适合DIY的,这样的设计是没什么问题的,当然还可以尽量降低B轴的高度,增强稳定性。期待你的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