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需要接什么模式的遥控器和电调?

楼主(2011-07-23):
KK是接什么模式的
遥控器
呢?是PPM还是PCM?
KK要接什么样通信的电调?IIC还是什么的?

网友A:
你需要潜水

楼主:
呵呵,有这工夫,你还不如直接说了呢

网友B:
4通道,好象是固定翼模式吧!

楼主:
经请教高人bobojust,
KK目前用的是PPM信号通信,我想应该就是可以接普通PPM电调。
遥控器编码有PPM和PCM,但接收机输出都是解码后为PPM信号分配到了各个通道,故市面上航模遥控和接收机只要通道够都可用。
我比较了下,由于KK支持接收处理从接收机已经分配到各通道的PPM信号,故无需MK那样的PPM板重新合成PPM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