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的无线电信号是连续的吗?

楼主(2011-07-23):
想了解模型的
遥控器
工作方式
是不是操作杆不管什么位置,遥控信号一直在连续发送。一旦接收机收不到就认为是失控而进去某种设定的状态?
还是说,只有遥控器操作位置有了变化,才发射新的数据出去?

网友A:
遥控器操作位置有了变化,才发射新的数据出去

网友B:
应该是连续的吧

网友C:
 这话问的

楼主:
因为听说飞机飞出遥控范围如何如何,所以在想,航模遥控器不管是PPM PCM都是单向通信吧?
若是有遥控器有动作变化再发新的信号,那么接收机在离开有效范围时,并不知道何时脱离了控制,只能按原指令飞。
若是连续信号,尽管是单向通信,接收机只要不能连续收到遥控信号,便可以认为脱控,从而进入预设的某种工作模式,比如返航或者别的。
这方面不明白,所以有此问。

网友D:
载波一定是连续的,调制应该也是连续的,不然PCM的脉码消失怎么控制舵机呢?

网友E:
同意LS的。

网友F:
是连续的,用示波器看看就知道,即使摇杆不动也是发送ppm信号的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复,连续的话,就说得通了,呵呵。这样接收机要求一直收到遥控信号,一旦收不到就认为是脱控。
这样两个遥控器在一个现场同频率的话,一旦开机,就会一直互相干扰,哪个先飞的就危险了。

网友B:
不是哪个先飞就危险,而是控弱的危险

网友G:
同意楼上,这事我干过。

网友H:
这个连续是相对的。要看楼主怎么理解。现在的控绝大多数采用AD转换然后产生PPM或者PCM信号。无论如何,这个信号都是一帧一帧的发出去的。帧和帧之间是有时间间隔的。

楼主:
嗯,有道理,那空中就应该是以帧为单位的周期的帧通信流。
不过看到有的视频,比如四轴,为表现稳定性,操作者让四轴悬停,然后离开遥控操作杆,此时操作杆都应该回中了,而四轴能继续悬停,我没明白接收机怎么知道是由于操作者是放开遥控操作杆导致的自动回中,从而保持悬停状态
因为正常操作中有操作回中动作,这是如何区分的呢?

网友E:
回LS,四轴是有飞控系统的,遥控杆回中后,由飞控系统控制四轴保持平衡。

网友I:
这问题问得,连续的。

网友J:
连续的帧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