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M做多轴飞机器电机座,圆管类

楼主(2011-07-23):
上图。。。。。
在底下加个玻纤、碳纤电机板就完成了,强度绝对不比铝差,反而优点多多

网友:
是   吗 ? 多多啊

网友A:
没必要这样搞,还得打孔,精度不高还容易造成各个电机的桨不在平面内且不方便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这样搞,还得打孔,精度不高还容易造成各个电机的桨不在平面内且不方便调整

CNC打的总比手打的高吧?

网友A:
DIY的乐趣吧,普通玩模型的可找不到CNC加工的地方啊?即使有地方加工,加工费都可以买几个铝合金的成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Y的乐趣吧,普通玩模型的可找不到CNC加工的地方啊?即使有地方加工,加工费都可以买几个铝合金的成品了。

那是,但有了就不会买了,都是自己D的,我的机架什么都都是自己做的,
还帮网友D过,算起来还是自己D的好,和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