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充电器

楼主(2011-07-23):
最近流行的SONY4.2V Diy的
充电器
电流1.5A左右。如果两个并联能不能提高电流,充电更快

网友A:
我正研究中

网友B:
不行,直接烧了一个

网友C:
至少应该加防反流的二极管,否则确实有可能烧啦。。。毕竟有压差。。。

网友D:
找电压差最少的,再在每一个电源的输出串一个2A以上的反流二极管,但这样的话。可能会有其中一个发烧很严重,因为压差问题,会有一个很卖力地工作。

网友E:
原帖由
chenyi1288
于 2011-7-24 14:45 发表
不行,直接烧了一个
 小白鼠 为那个牺牲的充电器默哀

网友C:
我还是很崇尚用1879做充电模块的,电流想要多少做多少,充电精度又高。但麻烦的是有串扰问题。。。现在也无解。。。
http://www.shoudian.com/viewthread.php?tid=150365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22441

网友F:
1879充单个电芯非常帮, 但是不适合做平衡充。

网友:
并联的没有问题

网友:
俺是做山寨电源的,这样是可以的,两个充电器一起并就是两个的电流相加,与那点压差无关,充电时,两个充电器的电压都会被拉低到和电池的电压一样.不信就拿两台功率计,万用表测试一下看.

楼主:
期待有人试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