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我 电调通电就发烫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已经2个了

楼主(2011-07-23):
一开始接的舵机电机 都可以运动  但是上面这个很烫  后来我只接电源 这个还是很烫

已经2个电调这样了 大家能告诉我怎么回事吗  好郁闷

网友:
上清晰大图,等待高手解决!

网友:
 那个玩意是驱动mos管的,最好查找下原因,否则天上出问题就麻烦了、

网友:
什么电调哦

楼主:
船用的 一个80A  一个 125A  都是这个毛病 是不是舵机阻力大 还是什么

网友:
 你仔细看下,那个应该是IR2103S或者 IR2104之类的半桥驱动,旁边那个max622是给半桥供电的升压原件,输出应该有10-12v吧,检查下!另外你自己看下,有一个图中明显那个半桥都移位了,肯定是过热的时候有刮蹭到那个原件导致移位,看看有无断路或者虚焊!不行就换那个半桥吧!

楼主:
原来都是好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会是什么造成这样的 ??

网友:
 好的也会坏啊,你买什么电调过来也不敢保证不出问题啊,加强散热!!可能跟你电调的固定方式有关系吧,猜的,玩不起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