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我 电调通电就发烫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已经2个了

楼主(2011-07-23):
一开始接的舵机电机 都可以运动  但是上面这个很烫  后来我只接电源 这个还是很烫

已经2个电调这样了 大家能告诉我怎么回事吗  好郁闷

网友:
可能是电机耗电压太高了,可换小一点的桨或换大一点的电调试试。

网友:
红圈里的电子元件是IR2101,它是高低电位驱动集成电路,它发烫,是其自身损坏后的表现,换新的吧……

网友A:
那个功率管是给cpu供电的..估计是内部击穿了...我之前也试过.

网友:
和我的电调是一样的!我的也是烧了IR2101S   估计你的MOS场效应管也有烧的了型号FDD8896    我更换了7个MOS管才修好的电调 有问题可以QQ聊聊871068709     坏的都是XXD的电调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功率管是给cpu供电的..估计是内部击穿了...我之前也试过.

那是功率管?还给CPU供电?兄台,你指鹿为马了吧…………
这是红圈里的IR2101S的技术参数和典型应用图:

它那是个供电器件啊!只不过是个驱动器而已……
“high and low side driver”=“高端和低端驱动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功率管?还给CPU供电?兄台,你指鹿为马了吧…………
这是红圈里的IR2101S的技术参数和典型应用图:
它那是个供电器件啊!只不过是个驱动器而已……
“high and low side driver”=“高端和低端驱动 ...

顶高手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
換ETTI150安發酶坏左都有得保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