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DSX7原装充电器上有两根充电线,插控上的那 ...
弱弱的问下,DSX7原装充电器上有两根充电线,插控上的那根我懂,另一根是充接收电的?

楼主(2011-07-23):
我把另一根接到大电流开关上,开关另一头线接到接收机的BATT,没反应哦……但是用四个五号
电池
接接收机油门通道就有反应……

网友A:
那个是直接充遥控器电池的电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吧,控原装电池就一个充电口,是和控配套的口,和充电器那个口不配

网友B:
呵呵,没人知道啊,我知道你是谁……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大笑……我也知道你哦

网友C:
没有反应是因为你的充电器没有检测到电池接入所以它不输出电流,自然接收机就工作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明白了

网友D:
应该是4.8V镍氢电池充电插口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呵呵 貌似就是充接收机镍氢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