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缘希拉翼,HONEY BEE 2改装贝尔旋翼头,好飞!

楼主(2011-07-23):
[图一、采用传统希拉式旋翼头的HONEY BEE 2E004二代):]

一、背景

本人2008年底入直时不知“玩”与“模”的界线所在,第一个机是单翼的二通小黄蜂,接着是一个双翼的三通小云雀。很快就发现:室内很好控制的双翼到了室外根本不如二通的单翼,二通单翼虽然控制不了方向,但能“自由飞”,还飞得挺快!而三通的双翼则几乎“飞不动”。由此,“单翼优越”的观念很快形成了。于是,我很快拥有了一架华科尔4-3,其结果是大受打击:一起飞就直接横甩出去,怎么这么难飞呀!于是,“单翼难飞”的观念也形成了。双翼怎么说总可控制吧,于是从三通到LAMA,双翼占据了我长达一年多的时间。2010年初,为了升级2.4G,决定进一架E020LAMA,由于此时ESKY的退市,找了几家都没个划算的价钱,而HONEY BEE 2004二代)却有价格合适的。为了这个2.4G遥控器(再淘几个LAMA四合一就可给我原有的几个LAMA升级了),又没准这个大的单翼能飞起来,于是我进了这个机(图一)。好奇心使我再次试飞单翼,可结果仍是同样的打击:还是一起飞就高速横甩,幸亏此时有一年LAMA功底的我已能及时收油,只是小炸,坏了日字框。再也不敢飞了,这个漂亮的HONEY BEE 2从此静态。直到九鹰260的到来,才使我彻底走出心理阴影:单翼可以飞呀!从小炸到不炸,我很快掌握了它,并感受了它神奇的室外可飞能力:27260在室外竟强过230LAMA!这时我突然想起这味道很象当初的那架二通小黄蜂:它虽然是个“自由飞”,但毕竟可以飞,没有象华4-3HONEY BEE 2那样横甩出去呀!单翼和单翼不一样?喔!问题就在这:贝尔式的旋翼头!三通和LAMA的稳,功主要不在共轴,而是采用了这种旋翼头,同样采用这种旋翼头的小黄蜂和260也一样!这种头的操控方式都是:打舵则动,收舵则自动回中。非常悠闲,就象固定翼中有上反角的滑翔机,自身的气动安定性不须你频繁修舵保持其姿态,只需给出转向或其他舵量即可。这就是常说的“自稳定”。而希拉式旋翼头的控制方式是:打舵则动,收舵则保持原有姿态,须打反舵才会回中。这就象固定翼中没有上反角的F3A等,首先必须频繁修舵保持其姿态,然后才能去执行你的控制意图。这就是常说的“灵活”。对直机来说,要形成这种操控习惯,是必须从四面悬停开始,按部就班练好模拟器的。我的横甩就是因为没打反舵。可是我实在无缘于这种操控方式,也没有时间去按部就班练模拟器。我玩只图个快乐,易上手可玩性强、室外一般小风天能飞来飞去就行。我也不可能出什么成绩,也就无所谓提高不提高了!我要飞的电直就它了。来架大的260吧!有的:218CB180,好飞,嘿嘿!再看看这架静态的HONEY BEE 2,就这样闲置了吗?不!于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在形成:将HONEY BEE 2改装成这种贝尔混控式旋翼头,让它重新飞起来!

楼主:
二、改装步骤
一、选材:直机部件是难以在手工条件下自制的,所以决定采用相近级别的这类成品机上的整套旋翼头配件进行组装,关键是拉杆的球头扣要和HONEY BEE 2的十字盘球头相匹配。从淘宝网上看了好几种机型的图片及参数,从性价比考虑,最终选择了青松5889(图三)的旋翼头。个人认为,HONEY BEE 2原机就是整套的塑料件,说明塑料件在强度上是可以满足一般航线飞行要求的。况且这只是第一次实验,没必要采用更好的器材。组装这个完整的旋翼头需购入下列配件:
平衡杆、风叶夹组件、风叶夹头、八字扣过度件(图四)

[图三、青松5889成品机:]

[图四、青松5889整套旋翼头配件:]
平衡杆:

风叶夹组件:卖家称呼,含主旋头、混控臂及拉杆等。

风叶夹头:卖家称呼,其实是风叶夹的一部份。考虑到到材质太薄,需购二套重叠。

八字扣过度件:卖家称呼,是用来安装混控臂的铆钉和螺钉。

二、改装后的结构如图五。
[图五、改装后的旋翼头结构:]
(图5—1)

(图5—2)

(图5—3)

(图5—4)

(图5—5)

(图5—6)

(图5—7)

(图5—8)

(图5—9)

以下为改装要点:
一)组装旋翼头时考虑到铝质的“风叶夹头”太软,须在“上片”之上再叠一个“下片”以加强。(图5—3)
二)平衡杆的改装:为了能调“双桨”,平衡杆自带的二个扣须作改进,我的办法是:切断——锉平断面——用钟表拿子夹住0.8mm钻头手动打孔——截取一断螺纹钢丝(我是用多余的舵机拉杆)——两头旋入。最好二个扣都改。(图5—4)
三)取下原装希拉式旋翼头:先将原平衡翼控制拉杆从十字盘球头剥离(较松、不难),然后取出原主旋头插销即可整个卸下原主旋头。(图六)
[图六:拆下来的原装希拉式旋翼头]

四)新旋翼头与主轴的耦合:这一步是关键。现在市场上包括青松5889在内的贝尔混控式旋翼头的主轴一般都是3.5mm空心管,而HONEY BEE 2的主轴则是2mm实心轴,这就是说,青松的旋翼头内径是3.5mm,要套在HONEY BEE 2的2mm实心主轴上,就必须将后者加粗到3.5mm,想了很多办法,最后采用透明不干胶带缠。这样做的好处是:1、取材方便加工简单,2、粗细调节灵活、3、缠好后能看得见原主轴上的插孔以便穿孔;这样做的缺 陷是:透明不干胶带层硬度不够,可能会引起一些问题,所以必须缠得尽可能紧密一些。缠的方法是:将胶带先在主轴上粘贴一圈,然后一手拉住胶带、另一手转动大齿轮,这样就可以很整齐而紧密地缠出一个“胶套管”了(图七)。理论上是缠到3.5mm直径,可以多缠一些,在与旋翼头套插时慢慢地减,到刚好能套进而又很紧为止。套的时候要对正旋翼头与主轴上的插销孔位,然后慢慢套到二孔对齐(这时对着灯可见光亮),用缝衣针穿孔,就可插上插销了。
[图七:主轴改造方法]

五)十字盘角度的改造:这种旋翼头的十字盘一般采用和LAMA类似的45度方向,如九鹰的218。论坛里有主张改成90度方向的,并付诸于实施。我先直接按原装的90度方向接,试飞中发现当推前进时不是纯向前飞而是还带有向左的侧飞,看来218的设计是有道理的。当然90度方向的意见也有道理,我就来个折中吧:在原90度方向的基础上向右“拧”一点得了,方法是把原十字盘定位槽从中间取下安左边,用塑料片另做一个定位槽用502贴在上面,并加二个用笔心截取的垫圈(图5—6)。
六)原装大桨与新主旋头的耦合: HONEY BEE 2大桨根部是大孔,而5889桨夹是小孔,我仍采用笔心来匹配:里面一圈细笔心,外面一圈粗笔心(如果套不上可以切断),螺栓用的是LAMA上的。另外,HONEY BEE 2的桨根比5889的要薄些,要再加垫圈(图八)。
[图八:原装大桨与新主旋头的耦合]
(图8—1)孔内塞入二层笔心以减小孔径

(图8—2)背面再加个垫片

三、改装后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试飞时并不如想象的如意,出现了剧烈的纵摇,就向“鸡啄米”一样,严重时还伴随横摇,动、静平衡都调了还这样。什么原因?百思不得其解!后注意到推杆前飞又向左带杆配合方向形成左盘旋时,这种情况减弱甚至消失了。难道十字盘要被什么拉紧才成?怎么拉紧?想起了“信号旗”朋友十字盘里加弹簧的办法,一试果然见效,不“啄”了!但新问题来了:出现了类似LAMA那种轻微的“刷锅”,我想这一定是弹簧太紧,用镊子压缩弹簧调低弹力再试:齐了!不“刷”也不“啄”。特此鸣谢“信号旗”朋友的技术共享!调弹力松紧还可以调平衡杆的扣:二个扣都调长则紧,都调短则松,一长一短是调双桨(图5—4)。
四、试飞视频:

五、小结:如前所述,贝尔式旋翼头结构以其自平衡性能比希拉式旋翼头更易于掌握,更适于休闲飞行。但并不是说它就比希拉式更优越,它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不能变总距。这除了不能3D外,抗风也大受限制。这种结构能否也发展成变总距?有待研究,但现在不能。所以这种结构是做给我这种飞不好希拉式的人的,对于已经飞好希拉式的朋友来说就没必要了。现在还有新兴的无付翼式结构、三叶式结构等,不知效果如何?可供选择。总而言之,适合自己就好,玩的开心就行。(2011年2月)

网友:
LZ玩得很用心 顶一下 不过我不喜欢这种。。。以前飞华的4#6bell就是重锤现像明显,打舵会感觉机子比较钝,反向打舵飞机还会被重锤拖一下摇晃。。。

楼主:
希拉翼带的重锤和这种结构的重锤不一样的:这种结构是十字盘直接控制大桨,不受重锤影响的。4#6bell比较钝是因为它的舵量设计的太小。

网友A:
好文,写的很好。我都拷贝下来。都有冲动,买一个玩玩。
申精吧

网友:
支持LZ改造精神,还这么用心写出改装的过程,辛苦了啊~~

网友:
楼主真是用心了,申请精华吧

楼主:
004的难飞是很多人的共同感受,对于始终调不好也飞不好004(甚至“一怒之下不玩了”)的朋友,不妨试试我这种玩法。

网友:
学习了,改装得真完美!
原来旋翼头的学问这么多。

网友:
要想由四通进阶为六通就必须习惯…

网友B:
看到LZ改了舵机到十字盘连接位置,其实不用改,在控里面转换CCPM混控就可以了。

网友:
这是哪里? 怎么还下雪了呢?

网友:
写的不错

现在的 无副翼系统,陀螺仪代替平衡锤输出控制值,

控制的算法系数实现连接十字盘"弹簧"的K值 获得稳定的姿态

网友:
其实。。。没必要。。。只要把桨尖向上折一点,就像固定翼的上反角。。。可以很稳。。。

网友:
 能动手做出自己想要的结果就是好的

网友:
你要想玩六通的··就必须适应这种旋翼头··

楼主:
谢谢!谢谢各位来本楼一叙,无论喜欢或不喜欢的,赞成或反对的都谢谢!我已说过了,这种旋翼头并非完美,不值提倡,仅供选择。我非常羡慕习惯了希拉翼式单翼机的朋友,你们上六通确实容易。可我实在没这个福份,将来变总矩我只有选择无付翼式或三叶式的了。这偏贴子的完成是二月份,试飞是一月份(那时天正下雪),发布推迟至今,主要是为了技术的尽可能成熟,不成熟的东西是不应该拿出来误人的。本文原本是想发给《航空模型》的,那里直机的技术文章实在太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文,写的很好。我都拷贝下来。都有冲动,买一个玩玩。
申精吧
如果你想玩这种,建议直接买个青松5889,买回来后给尾电机作点改进:去掉塑料栏框,加个N30用散热片,可延长尾电机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LZ改了舵机到十字盘连接位置,其实不用改,在控里面转换CCPM混控就可以了。
四通的ESKY控没这些设置哦!我改用华科尔的2801控试试。

网友:
发到航空模型上去呗···我订的有呢··

网友C:
“信号旗”发来贺电

网友D:
费那么多事,干脆弄了九鹰的218,一块电池15分钟飞完就快睡着了。

网友:
╭╬╮          ◢
  ▁╭▅▆▇□□█▇▆▅▄▃▂▁(╳)█╮
   ╰═▃__▁▁▁▁▁∠════▔▔▔
      ╙O   ╙O
      水水水水水
     水水水水水水水
    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
   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
  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

网友:
灌水大隊來囉~~~
  ══════∩═════
       ╭╬╮          ◢
  ▁╭▅▆▇□□█▇▆▅▄▃▂▁(╳)█╮
   ╰═▃__▁▁▁▁▁∠════▔▔▔
      ╙O   ╙O
      水水水水水
     水水水水水水水
    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
   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
  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信号旗”发来贺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费那么多事,干脆弄了九鹰的218,一块电池15分钟飞完就快睡着了。
还是锁尾问题:尾电机不行了,买一个新的要30,九鹰配件太贵。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双马9100的旋翼头还有大桨和九鹰218/219/220完全兼容!价格嘛,嘿嘿!不用说就知道。

网友:
文章好长,楼主想法很好,动手能力也很强,适合休闲飞飞。

网友:
老兵哥动手能力不错,支持1下

网友E(2011-10-05):
听口音象是贵阳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锁尾问题:尾电机不行了,买一个新的要30,九鹰配件太贵。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双马9100的旋翼头还有大桨和九鹰218/219/220完全兼容!价格嘛,嘿嘿!不用说就知道。

楼主你能确认 双马9100的旋翼头组件能和九鹰218/220系列通用??

网友:
不过好像,降低了可玩性,顶下

网友:
对飞行有缘。

不愧是模林的老兵,对模型认真,一丝不苟,真是难能可贵。对各种机子类型不管是否有缘,只要玩得开心就行,因我们对飞行总是有缘,看到飞行就兴奋,就热爱,热情洋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听口音象是贵阳的?
朋友也是贵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能确认 双马9100的旋翼头组件能和九鹰218/220系列通用??
这二架飞机我都有:混控臂、斜盘上的球头同规格,9100的旋翼头组件确实可以装到218的空心轴上,再连接218的斜盘;至于大桨,尺寸形状都完全相同,但双马的更耐炸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