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sx9设置

楼主(2011-07-24):
哪位前辈指导dsx9怎么设置飞翼的混控。请指教。先谢谢了!

网友A:
用PROG.MIX1 OR2,3,4,5,6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ROG.MIX1 OR2,3,4,5,6

你好,能说具体一点吗

网友:
飞行模式里面就有三角翼的模式,根本不用混控!!!

网友:
按住Menu开机,进入wingtype  选择  Del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