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亚拓450的皮带太松怎么办?

楼主(2011-07-24):
新买的鸡鸡,尾管的长度调节已经调到了最大,皮带仍然很松,有解决的好办法吗?

楼主:
注:
尾管的还可以往外再拔一些皮带就紧了,但是这样尾管和卡座里的卡槽就卡不上了,尾管很容易松动。哪位大侠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卡不上没关系,上紧螺丝就好了

网友B:
尾波处可以调,尾管和机身连接处也可以调,大多都能拉到过紧,拉不紧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C:
 你是否買錯了皮帶了?

楼主:
谢谢!
尾波处可以调,尾管和机身连接处也可以调,大多都能拉到过紧,拉不紧还真没遇到过 尾波处的卡扣是直接扣在卡孔里的,没有一点间隙!

楼主:
谢了!
你是否買錯了皮帶了? 皮带是原套机的皮带,应该不会错吧? 同时谢谢各位热心的大侠!!!

网友:
把皮带剪断打个结就不长了!-----------------------
哈哈!开个玩笑!应该是尾管或皮带厂家配货时可能弄错了!

网友D:
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 这点问题都解决不了以后玩直机能郁闷死

网友E:
如果是原装的拉不紧那就找商家换

楼主:
谢谢各位!
俺是才入魔一个月的菜鸟,请多指教!!!

网友F:
估计皮带买错了!

网友D:
空说说不清 LZ上图

网友G:
拉紧卡不上没有问题的了,只要螺丝锁紧,尾管不动就OK,不过好像此类问题在YT上很小出现的了,是不进了山货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的热心!
买了个450进口的皮带(8元的那种),拉开对比起来和亚拓原机的一样长,可装上后就是比以前的紧一些,尾管的卡槽也能卡上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