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梦2.4G用在天地飞八上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1-07-24):
本人天地飞八最近刚升级飞梦2.4G V3版六通接收.使用几天感觉还不错,终于不再为72那长长的天线烦恼了,不过在使用中出现一点小小的问题,本人因为是飞电动飞机的,所以会用到遥控上的定时器,当定时报警时飞机会有短时间的失控现象.不知如何解决?求解................................

网友A:
始终想不明白 为什么这么多人会认为 一个只会做一个俩模块的小厂 会比专业做遥控器的厂 做出来的更可靠 有几个人去调查了 天82.4 因为其2.4模块有问题导致炸鸡的 。 个人认为飞梦纯粹是商家炒出来的。我不是天地飞的拖啊 我就是觉得什么都还是原配的好。呵呵

网友B:
 JR9X2 用飞梦的路过。。。

网友C:
看别人折腾也是一种享受。

网友D:
我也是用9X2+飞梦。 起初看到的时候,真实觉得那个热缩管套的接收其貌不扬~ 可是性能是没话说。
在600和450上用了一年多了···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E:
我用T8+飞梦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F(2011-09-11):
我也用飞梦1年多了 飞直升机和固定翼都没问题 小厂能作出稳定的东西就是好厂

网友G:
我也是天8加飞梦。没什么问题。不要说小厂。那怕是一个人用心做出来的东西也比几十万人乱做出来的东西好。